STC8A8K64S4A12单片机驱动nRF24L01发送/接收/半双工收发

楼主:
连线方式如代码注释所示. 基于STC12的nRF24L01代码修改. 通过修改CURRENT_SCEN的值可以切换发送, 接收和发送接收半双工方式
寄存器初始化方法使用python工具生成, 工具地址 https://github.com/IOsetting/stcmx

main.c
/*****************************************************************************/
/**
* \file        spi_nrf24l01_tx.c
* \brief       Example code of SPI driving NRF24L01 module in all scenarios
* \note        Pin connection:
*              P12(SS, Ignored) => CSN,
*              P13(MOSI)        => MOSI,
*              P14(MISO)        => MISO,
*              P15(SPCLK)       => CLK,
*              P32(INT0)        => IRQ,
*              P37(IO)          => CE,
*
* \version     v0.1
* \ingroup     example
* \remarks     test-board: Minimum System; test-MCU: STC8A8K64S4A12
*              In my test STC12 cannot achive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nRF24L01,
*              you have to put 20~40ms delay betwen each sending, or error rate
*              will increase dramatically.
******************************************************************************/

#include "stc8a.h"
#include "uart.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util.h"
#include "spi.h"

const NRF24_SCEN CURRENT_SCEN = NRF24_SCEN_HALF_DUPLEX;
extern uint8_t idata xbuf[NRF24_PLOAD_WIDTH + 1];

void clock_init()
{
  // [  BAH,0,0x00]: 外设端口切换控制寄存器2,串口2/3/4,I2C,比较器
  P_SW2      = 0x80;
  // [FE01H,1,0x00]: 时钟分频寄存器,ISP可能写入预设值
  CLKDIV     = 0x00;
  // [  9FH,0,0x00]: IRC频率调整寄存器, ISP可能写入预设值, 0x75:24MHz
  IRTRIM     = 0x75;
  // [  9EH,0,0x00]: IRC频率微调寄存器, ISP可能写入预设值
  LIRTRIM    = 0x00;
  // [  BAH,0,0x00]: 外设端口切换控制寄存器2,串口2/3/4,I2C,比较器
  P_SW2      = 0x00;
}

void timer_init()
{
  // [  D6H,0,0x00]: 定时器2高字节
  T2H        = 0xFF;
  // [  D7H,0,0x00]: 定时器2低字节
  T2L        = 0xCB;
  // [  87H,0,0x30]: 电源控制寄存器
  PCON       = 0xB0;
  // [  8EH,0,0x01]: 辅助寄存器
  AUXR       = 0x15;
}

void uart_init()
{
  // [  98H,0,0x00]: 串口1控制寄存器
  SCON       = 0x50;
  // [  87H,0,0x30]: 电源控制寄存器
  PCON       = 0xB0;
  // [  8EH,0,0x01]: 辅助寄存器
  AUXR       = 0x15;
}

void spi_init()
{
  // [  CEH,0,0x00]: SPI控制
  SPCTL      = 0xD0;
}

void int_init()
{
  IT0 = 1; // 低电平触发
  EX0 = 1; // 使能INT0中断
  EA = 1; // 使能全局中断
}

INTERRUPT(int0_isr, 0)
{
  NRF24L01_handelIrqFlag(xbuf);
}

void main(void)
{
  uint8_t sta;
  uint8_t code tmp[] = {
    0x1F, 0x80,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18,
    0x2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28,
    0x3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38,
    0x4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37, 0x48};

  clock_init();
  timer_init();
  uart_init();
  PrintString("UART Initialized\r\n");
  spi_init();
  PrintString("SPI Initialized\r\n");

  while (NRF24L01_check() == 1)
  {
    PrintString("Check failed\r\n");
    Delay1000ms();
  }
  PrintString("NRF24L01 Checked\r\n");

  switch (CURRENT_SCEN)
  {
  case NRF24_SCEN_TX:
      NRF24L01_init(NRF24_MODE_TX);
      PrintString("NRF24L01 Initialized\r\n");
      //int_init();
      while (1)
      {
          if (NRF24L01_writeFast(tmp) == 0)
          {
            PrintChar('E');
          }
          else
          {
            PrintChar('.');
          }
          Delay30ms();
      }
      break;

  case NRF24_SCEN_RX:
      NRF24L01_init(NRF24_MODE_RX);
      int_init();
      while(1);
      break;

  case NRF24_SCEN_HALF_DUPLEX:
      NRF24L01_init(NRF24_MODE_RX);
      int_init();
      while (1)
      {
          NRF24L01_tx(tmp);
          Delay1000ms();
      }
      break;

  default:
      PrintString("Unknown scen\r\n");
      break;
  }
}

完整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