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调试问题

楼主(2021-11-13):
因为需要使用485连接远端传感器, 在MCU上调整后,进行测试,通过RS485转TTL模块,可以与电脑通信,但是连接到传感器上无法收到数据,为了检验问题,进行了测试如下:

一、连接方式,使用485A、B总线,单片机485电路---传感器-----USB转485口 均连接到总线上,在测试环境下,三个接口相距很小,均为半米以内。

二、现象:
1、单片机传感器数据查询帧,传感器无返回数据。 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接收到单片机发送的查询数据,也无法接受到传感器返回数据。
2、串口调试助手模拟发送传感器数据查询帧,可以收到传感器返回数据帧,同时单片机也可以收到查询帧和数据回复帧。

求问可能原因。

测试拓扑

测试拓扑

网友A:
估计单片机的485输出电平不够高,或者485芯片速度不够

网友B:
如果没有硬件调试工具,只能从软件分析的话,可能是起始位结束位时间不够。导致单片机发送数据传感器收到的是乱码。

网友C(2022-02-13):
我也是有这样的问题,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D:
modbus协议??两帧命令帧报文单片机发送间隔是多少?还是只发送一帧?

网友E:
问传感器厂家要通信协议,在这里问不出结果。

网友F:
电脑用Modbus 模拟软体取代传感器与单片机沟通看看

网友G:
用示波器查看485波形,曾经遇到某厂家485输出使用的单向TVS方向焊错导致485电平被钳位

网友H:
明显的硬件问题,上示波器是唯一解决问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