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
LM358信号放大的问题,正在找其他358电路解决,但是还是想知道自己这个是什么问题,还请各位大佬看一下,帮我看看问题是出在哪里
上面是波形发生器,我将3脚产生的方波直接接到示波器,可以显示波形,但是通过358后无波形输出

同样的电路,波形发生器,在Proteus中就有波形输出,将波形发生器调成正弦波,再通过358,也有波形检测到,但是在图1中(Multisim)中无波形输出

在Proteus中的波形发生器,与Multisim绘制的一样

与第一张图作比较,接电源与地后,便无波形产生,不接电源与地可以检测到358放大后的波形

网友A(2021-11-13):
反向放大器给正输入只能出负输出,但是你没给负电源。

网友B:
当不将电源连接到运算放大器时,信号通过电路并且示波器观察到一些衰减的原始信号。 将电源连接到运放时,信号通过反相输入端输入运放。 因此,相对于同相输入,输出为零。

网友C:
运放的基本分析就知道,负反馈反向端输入,输出电压是反向的,但前提是要有±电源作用才能工作,上图的电路中同向端接地,是没有负压输出,就只能是0了。

网友D:
请问我这样是对的吗,要是是接负电源,那我在实物图中负电源该怎么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这样是对的吗,要是是接负电源,那我在实物图中负电源该怎么做

单5v:

网友D:
你的这个可以,我按你这个画了可以,谢谢啦

网友D:
请问这个方波和正弦波的频率是约为1KHZ吗,我用公式算差不多是1KHZ,但不确定算的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方波和正弦波的频率是约为1KHZ吗,我用公式算差不多是1KHZ,但不确定算的对不对

不好意思,是这一张,电源应该是5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方波和正弦波的频率是约为1KHZ吗,我用公式算差不多是1KHZ,但不确定算的对不对

方波和正弦波的频率约为1KHZ。

网友F:
运放有三大要素,除此之外有个要点:就是输入电压的选择。
运放一定有两个引脚是接电源的。设这两点的电压分别是A、B。
要尽量保证,输入端的电位,接近A、B的中点。
例如:
电源是+-12V,则输入接近0V最好。
电源是5V,则输入接近2.5V最好。
电源是+12V,-5V,则输入接近3.5V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