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一下单片机代码,可以不用38译码器进行位定义?求大佬指点

楼主:
#
150黑币

单片机代码奉上: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GPIO_KEY P1
u8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8 t0,KeyVal,Display[8],flag,flag1,flag2,flag3;
u16 hour,minute,second;
//38译码器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Showsmg();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16 i);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按键检测
void KeyDown();
//按键处理
void Keypross();
//数据处理
void Datapross();
//按键数字处理
void Numpross(u8 dat);
//Up功能处理
void Uppross();
//Down功能处理
void Downpross();
//Func功能处理
void Funcpross();
//Enter功能处理
void Enterpross();
//Back功能处理
void Backpross();

void main(){
        Init();
        while(1){
                KeyDown();
                Keypross();
                Datapross();
                Showsmg();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Showsmg(){
        u8 i;
        for(i=0;i<8;i++)
        {
           switch(7-i)          //位选
           {
                  case 0: LSA=0;LSB=0;LSC=0;break;
                  case 1: LSA=1;LSB=0;LSC=0;break;
                  case 2: LSA=0;LSB=1;LSC=0;break;
                  case 3: LSA=1;LSB=1;LSC=0;break;
                  case 4: LSA=0;LSB=0;LSC=1;break;
                  case 5: LSA=1;LSB=0;LSC=1;break;
                  case 6: LSA=0;LSB=1;LSC=1;break;
                  case 7: LSA=1;LSB=1;LSC=1;break;
           }
          P0=Display[i];
          Delay(1);
          P0=0x00;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16 i)   //11.0592 1ms
{
        while(i--){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参数初始化
        hour=0;
        minute=0;
        second=0;
        t0=0;
        flag=0;
        flag1=0;
        flag2=0;
        //定时器0初始化
        TMOD=0x01;
        TH0=(65536-9174)/256;   //10ms
        TL0=(65536-9174)%256;
        EA=1;
        ET0=1;
        TR0=0;
}
//按键检测
void KeyDown(){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Delay(10);
                if(GPIO_KEY!=0x0f){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case 0x07 : KeyVal=0;flag3=1;break;
                                case 0x0b : KeyVal=1;flag3=1;break;
                                case 0x0d : KeyVal=2;flag3=1;break;
                                case 0x0e : KeyVal=3;flag3=1;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case 0x70 : KeyVal=KeyVal;break;
                                case 0xb0 : KeyVal=KeyVal+4;break;
                                case 0xd0 : KeyVal=KeyVal+8;break;
                                case 0xe0 : KeyVal=KeyVal+12;break;
                        }
                }
                while((a<150) && (GPIO_KEY!=0xf0)){
                        Delay(1);
                        a++;
                }
        }
}
//按键处理
void Keypross(){
        if(flag3==1){
                flag3=0;
                switch(KeyVal){
                        case 0:Numpross(7);break;
                        case 1:Numpross(8);break;
                        case 2:Numpross(9);break;
                        case 3:Uppross();break;
                        case 4:Numpross(4);break;
                        case 5:Numpross(5);break;
                        case 6:Numpross(6);break;
                        case 7:Downpross();break;
                        case 8:Numpross(1);break;
                        case 9:Numpross(2);break;
                        case 10:Numpross(3);break;
                        case 11:Funcpross();break;
                        case 12:Numpross(0);break;
                        case 13:break;
                        case 14:Backpross();break;
                        case 15:Enterpross();break;

                }
        }
}
//数据处理
void Datapross(){
        if(flag2==1){
                flag2=0;
                second--;
                if(second>59){
                        if(minute>59){
                                if(hour>23){
                                        second=0;
                                        minute=0;
                                        hour=0;
                                        TR0=0;
                                }
                                else{
                                        hour--;
                                        minute=59;
                                }
                        }
                        else{
                                minute--;
                                second=59;
                        }
                }
        }
        Display[0]=smgduan[hour/10];
        Display[1]=smgduan[hour%10];
        Display[2]=0x40;
        Display[3]=smgduan[minute/10];
        Display[4]=smgduan[minute%10];
        Display[5]=0x40;
        Display[6]=smgduan[second/10];
        Display[7]=smgduan[second%10];
}
//按键数字处理
void Numpross(u8 dat){
        u8 tp;
        if(flag==1){
                switch(flag1){
                        case 0:tp=hour%10;hour=tp+dat*10;break;
                        case 1:tp=hour/10;hour=tp*10+dat;break;
                        case 2:tp=minute%10;minute=tp+dat*10;break;
                        case 3:tp=minute/10;minute=tp*10+dat;break;
                        case 4:tp=second%10;second=tp+dat*10;break;
                        case 5:tp=second/10;second=tp*10+dat;break;
                }
        }
}
//Up功能处理
void Uppross(){
        if(flag==1){
                flag1++;
                if(flag1>5){
                        flag1=0;
                }
        }
}
//Down功能处理
void Downpross(){
        if(flag==1){
                flag1--;
                if(flag1<0)
                        flag1=5;
        }
}
//Func功能处理
void Funcpross(){
        TR0=0;        //停止计时
        flag=1; //允许设置时间
}
//Enter功能处理
void Enterpross(){
        flag=0;                //清零,不允许设置时间
        flag1=0;
        if(hour>23)
                hour=23;
        if(minute>59)
                minute=59;
        if(second>59)
                second=59;
        TR0=1;                //开始计时
}
//Back功能处理
void Backpross(){
//暂无功能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H0=(65536-9174)/256;   //重置
        TL0=(65536-9174)%256;
        t0++;
        if(t0==100){
                t0=0;
                flag2=1;
        }
}

网友A(2021-12-13):
用多的端口来代替38译码器的所有输出管脚

网友B:
三八译码器是用三根线扩展成八根线,主要更改在硬件上面,你不贴硬件的图贴软件真让人摸不到头脑。

网友C:
楼主用天祥的单片机学习板 一个用的锁存器驱动位码,
找的程序只适合普中的开发板  一个用的38译码器驱动位码,
你程序直接移过去,绝对是跑不起来的。

网友D:
为啥不用38译码器,难道你要直接用IO口吗

网友E:
买开发板得用它配套的程序这是共识,随便拿个程序来修改

网友F:
楼主的代码,让我想起前两天那个DS1302的帖子……,那个是38译码器的高低位不明。
你这个代码虽然和那个如出一辙。 但是从你的电路图看,你板子上压根没有38译码器阿……

网友G:
软件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楼主找的程序只适合普中的开发板,不能直接套用到这个板子上。这个截图根本看不清管脚标注,也就搞不清连接关系。乱猜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H:
坐沙发,等大佬解答。

网友H:
生搬硬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