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麻烦各位大佬看一下哪里的错误

楼主(2021-11-14):
请各位大佬看一下为什么提示,//数码管.c(4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expected '__asm'//哪里错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COM P2
#define SMG P0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uchar code sm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uint i;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2000);
                while(key1==0);
                delay(2000);
                if(i<15)
                {i++;
                        SMG=smg[i];
                }else
                {
                        i=0;
                        SMG=smg[0];
                }
        }
                if(key2==0)
                        {
                delay(2000);
                while(key2==0);
                delay(2000);
                if(i>0)
                {i--;
                        SMG=smg[i];
                }else
                {
                        i=15;
                        SMG=smg[15];
                }
        }

void main()//这里141错误,
{
        COM=0x00;
        SMG=smg[0];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A:
void keyscan 少个花括号好像

网友B:
void main()上面缺 " }",keyscan()后面缺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main()上面缺 " }",keyscan()后面缺 “:” 。

谢谢指点,已经改了,现在没有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keyscan 少个花括号好像

谢谢指点,已经改正了

网友C:
新建文件夹
已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