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6201直流电机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1、L6201使用经历。L6201直流电机驱动板,店家给的资料是最大电压30v,可是上电24V,钽电容立刻冒烟。咨询店家,回复说把钽电容拆掉。照做,还好,上电没有异常,接上单片机控制板,测试电机正反转,能听到很小的电机嗡嗡声,电机没有转。用手摸电机转轴,手能感觉到有微微旋转,正反转,停车都正常。此时测试电机实际电压只有6-9v。降低 供电电压,18v、12、9、7.5v,问题依旧。咨询店家,在没有动静。又在别家拍了一块用样的板子,事先询问接24v电的问题,回答问过技术,没有问题。接到板子,上电,还是钽电容冒烟。在询问,商家让退货.......图一,L6201驱动板

图二,规格书标定参数

图三、烧坏的钽电容(应该是钽电容的耐压值不够)

2、对l6203驱动板的疑惑。近期有空,看到L6203驱动板。有详细资料介绍,马上开始学习。结果,看完原理图,又有些懵......

图四、L6203驱动板

图五、L6203驱动板原理图

六、L6203PCB图

5v电好像就是点亮一个LED灯,与L6203没有连接.....真是有些糊涂了
L6201-6203的规格书上的芯片引脚,也没有5v供电的引脚

各位大侠:有用过L6201驱动板的吗?L6201能上24V电码?L6203必须有5v供电吗?

L6203原理图

L6203原理图

L6203 -PCB图

L6203 -PCB图

网友A(2021-11-15):
5V 只是作电源指示灯作用和 L6203 没半毛钱关系,看线路元器件是否有接/焊反或参数耐压有问题。按理说直流电机不存在嗡嗡声,除非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