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SN文件如何打开?

楼主(2021-11-14):
有大佬知道这个文件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吗?

网友A:
这种问题,真的有必要发帖子问么?

公司名,软件名,都给你了。剩下的应该会了吧?

网友B:
DBK文件格式是 Sony Ericsson(索尼爱立信) PC套件创建的备份文件
DSN是用capture 画的电路图,需要用capture打开。
.pwi扩展是利用微软的移动文字处理应用程序开发的掌上Word文档技术创建的文本文档。

网友C:
用 Protues 软件运行仿真后洐生出的文件

网友D:
如果是新版本的proteus不能直接打开,需要用到project的里面的import lengency那个选项,导入第一栏这个文件就可以打开仿真了

网友E:
这是 Proteus 模拟文件

网友F:
如果你没有安装Proteus,就安装它,之后双击DSN文件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G:
DSN用proteus打开,DBK是DSN的备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