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驱动无刷电调,电机一直没反应

楼主(2021-11-14):
stc89c52驱动无刷电调,电机一直没反应,以前是用32驱动能正常驱动,但是最近32烧了,继续用51顶一下暂用,但是这段代码一直无法正常驱动单片机,求大神帮帮忙,下面部分是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X52.H

sbit Motor1=P1^0;
sbit Motor2=P1^1;

unsigned char RecieveByte;
unsigned char Counter,CompareL,CompareR;        //计数值和比较值,用于输出PWM

/**
  * @brief  定时器0初始化,2us@12.000MHz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Timer0_Init(void)                //2微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E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1;
        EA=1;
        PT0=0;
}

void UART_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1;
        ES=1;
        PS=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forwardquickly()
{
        CompareL=50;
        CompareR=50;
}
void forward()
{
        unsigned char i=30;
        for(i=0;i<40;i++)
        {
                CompareL=i;
                CompareR=i;
                Delay(50);
        }
}
void left()
{
        CompareL=20;
        CompareR=10;
}
void right()
{
        CompareL=10;
        CompareR=20;
}
void stop()
{
        CompareL=0;
        CompareR=0;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UART_Init();
        while(1)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TL0 = 0xE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Counter++;
        Counter%=100;        //计数值变化范围限制在0~99
        if(Counter<CompareL)        //计数值小于比较值  左边螺旋桨电机
        {
                Motor1=1;                //输出1
        }
        else                                //计数值大于比较值
        {
                Motor1=0;                //输出0
        }

        if(Counter<CompareR) //计数值小于比较值   右边螺旋桨电机
        {
                Motor2=1; //输出1
        }
        else
        {
                Motor2=0;  //输出0
        }
}

void UART_Routine()  interrupt 4
{
        if(RI==1)
        {
                RecieveByte=SBUF;//将接受到的数据赋值给RecieveByte
                switch(RecieveByte)//进行数据处理,执行相对应的操作
                {
                        case '1':forwardquickly();P2_0=0;break;
                        case '2':forward();P2_1=0;break;
                        case '3':stop();P2_2=0;break;
                        case '4':left();P2_3=0;break;
                        case '5':right();P2_4=0;break;
                }
                RI=0;
        }
}

网友A:
检查所有硬件特定变量是否已正确映射到 51 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所有硬件特定变量是否已正确映射到 51 单片机。

硬件映射应该没有问题吧,我用直流减速电机去测试这段代码直流减速电机可以动,但是拿这个用电调去驱动无刷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B:
应该把电机,电调情况介绍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