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1-11-14):
如图所示的51最小开发板圈起来的一排是上拉电阻吗?

这p0的io都接上拉电阻,和其它的p1~p3置1和置0有什么不同吗?
这种开发板能驱动sg90这种迷你舵机吗(从电流电压方面来说)?我在本站找到的源码不能使舵机正常工作

网友A:
是排阻,上拉,89c51就是P1需要上拉,具体看手册;可以驱动舵机,需要修改I/O口才能驱动,注意网上找的程序的晶振频率,延时和I/O口等。

网友B:
驱动舵机只给信号就行,对电流没啥要求,我就用双向口模式驱动的,内部上拉也没用上

网友C:
程序电路都对了那自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排阻,上拉,89c51就是P1需要上拉,具体看手册;可以驱动舵机,需要修改I/O口才能驱动,注意网上找的程序 ...

这些上拉的和没上拉的io口没区别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舵机只给信号就行,对电流没啥要求,我就用双向口模式驱动的,内部上拉也没用上

请问什么是双向口驱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