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151c8t6读取DS18B20传感器失败,试过接上拉电阻,也试过自带上拉电阻的

楼主(2021-11-14):
stm32L151C8T6读取DS18B20传感器失败,传感器试过接上拉电阻,也试过自带上拉电阻的,也试过不接。L151晶振8Mhz,程序打算用PA8接口。有么有大哥帮忙看看。

网友A:
一步一步来,先确定,能收到初始化信号,再尝试度数据。

网友B:
确保传感器没有损坏。 此外,仿真代码以确保代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保传感器没有损坏。 此外,仿真代码以确保代码正确。

没有坏,我用f系列的32试过。我是直接烧录的,没有仿真

网友C:
1、IO口必须设置为开漏模式;
2、上拉电阻必须有,阻值1k-10k;
3、单片机IO和DS18B20之间不要再加电阻了,如果非要加的话阻值不大于上拉电阻的1/10;
4、时序中的延时要特别精确,在A型号单片机上好使的程序拿到B型号单片机上未必好使需要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IO口必须设置为开漏模式;
2、上拉电阻必须有,阻值1k-10k;
3、单片机IO和DS18B20之间不要再加电阻了 ...

我开漏推挽都试过,上拉也有。时序的话,我根据这个单片机的晶振换了延时函数,时序是按照正点原子的DS18B20标准库程序来的。

楼主:
这是我的GPIO设置,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开漏推挽都试过,上拉也有。时序的话,我根据这个单片机的晶振换了延时函数,时序是按照正点原子的DS18 ...

可能是你时钟树配的不对导致时序错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开漏推挽都试过,上拉也有。时序的话,我根据这个单片机的晶振换了延时函数,时序是按照正点原子的DS18 ...

所以说,折腾了半天,初始化信号都没收到?
对于单线通讯而言,时序唯一的标准,就是初始化信号,只有正确收到初始化信号,才能按初始化信号的时间,来逆算其它的时间。换言之,你用了多少延时收到初始化信号,这才是标准,“标准库” 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

收不到初始化信号,除了调整延时,就是检查硬件了。该提的楼上都提了,你照做就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开漏推挽都试过,上拉也有。时序的话,我根据这个单片机的晶振换了延时函数,时序是按照正点原子的DS18 ...

你按照我说的这4条一步一步地来做,并且换一个DS18B20或者你通过其他方法来验证一下当前这个DS18B20还没坏。因为IO设置为推挽来驱动DS18B20有可能会损坏单片机和DS18B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折腾了半天,初始化信号都没收到?
对于单线通讯而言,时序唯一的标准,就是初始化信号,只有 ...

好的,谢谢,我一步一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按照我说的这4条一步一步地来做,并且换一个DS18B20或者你通过其他方法来验证一下当前这个DS18B20还没 ...

好的,我一步步试试,谢谢兄弟

网友E:
18B20很难用,我在51,32上都试过,都不行,用正点原子的原开发板试,也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