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错误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新手求助?实在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2021-11-14):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ISPLY18B20ROM?18B20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1^2;
sbit DQ=P1^4;

sbit buzz=P0^6;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dtemp;
unsigned char s[]={"Temp:"};
unsigned char str[]={0,1,2,3,4,5,6,7,8,9};

void disply18b20Rom(char Rom);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0,j=0;
    for(i=0;i<n;i++)
    {
      for(j=0;j<120;j++);
    }
}
//*************************ds18b20****************************************
void Write_DS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 >>= 1;
        }
        delay(5);
}
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for(i=0;i<8;i++)
        {
                DQ = 0;
                dat >>= 1;
                DQ = 1;
                if(DQ)
                {
                        dat |= 0x80;
                }
                delay(5);
        }
        return dat;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initflag = 0;

          DQ = 1;
          delay(12);
          DQ = 0;
          delay(80);
          DQ = 1;
          delay(10);
          initflag = DQ;
          delay(5);

          return initflag;
}
unsigned char Readtemp(void)
{
    unsigned char low,high;
          char temp;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delay(200);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low = Read_DS18B20();
          high = Read_DS18B20();

          temp = high<<4;
          temp |= (low>>4);

          return temp;
}

//*********************1602************************************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RS=1;
    RW=0;
    E=0;
    P0=dat;
    delay(5);
    E=1;
    E=0;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RW=0;
    E=0;
    P0=com;
    delay(5);
    E=1;
    E=0;
}
void initlcd()
{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

//******************DòáDoÅ*************************************
void disply18b20Rom(char Rom)
{
        char h,l;
        l=Rom&0x0f;
        h=Rom&0xf0;
        h>>=4;
        if((h>=0x00)&&(h<=0x30))
        {
                writedat(h+0x30);
        }
                else
                        writedat(h+0x37);
                if((l>=0x00)&&(l<=0x09))
                {
                        writedat(l+0x30);
                }
                else
                        writedat(l+0x37);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int temp0=0,temp1=0,temp2=0,i=0;
        temp0=readtemp/100+'0';
        temp1=(readtemp%100)/10+'0';
        temp2=readtemp%10+'0';
        writecom(0x80);
        delay(5);
        while(s[i]!='\0')
        {
          writedat(s[i]);
                delay(5);
                i++;
        }

        writecom(0x80+6);
        delay(5);
        writedat(str[temp0]);
        delay(5);
        writedat(str[temp1]);
        delay(5);
        writedat(str[temp2]);
        delay(5);
        writedat(0xDF);
        delay(5);
        writedat('C');
        delay(5);
}

void main()
{
        initlcd();
        while(1)
        {
         readtemp=Readtemp();
         display();
        }
}

网友A:
void disply18b20Rom(char Rom)

你写了这个函数,但是运行的程序里根本没有用到,
编译器发警告,告诉你浪费资源可耻,写了就要用,不用就不要写。
但是,你可以不去理它,就好像你可以点一桌子菜,然后只吃几口,有路人说天打雷劈,但是你不会有任何损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disply18b20Rom(char Rom)

你写了这个函数,但是运行的程序里根本没有用到,

网友C:
一个合格的程序员眼里只有error,是看不见warnin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