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开发板的这个密码锁程序怎么做?求编程思路

楼主(2021-11-14):
初始密码:000000 密码位数:6 位注意:掉电后,所设密码会丢失,重新上电时,密码恢复为原始的000000;8位发光LED点亮代表锁被打开;熄灭代表锁被锁上。要求实现如下功能:1、开锁:下载程序后,直接按六次数字键1,8位LED亮,锁被打开,输入密码时,六位数码管依次显示小横杠。2、更改密码:只有当开锁(LED 亮)后,该功能方可使用。首先按下“更改”,然后设置相应密码,此时六位数码管会显示设置密码对应的数字。最后设置完六位后,按下“确认”键,密码更改,此后新密码即生效。3、重试密码:当输入密码时,密码输错后按下“重设”键,可重新输入六位密码。当设置密码时,设置中途想更改密码,也可按下此键重新设置。4、关闭密码锁:按下“关闭”键即可将打开的密码锁关闭。推荐初级演示步骤:输入原始密码 000000---按下“更改”键 ---按 0到 9 设置密码---按“确认”密码更改---按“关闭”---输入新的密码打开密码锁。

网友A:
就目前你的理解能力,还是看明后年的这个杯比较现实

网友B:
介绍你一个较复杂的案例,不过,很好看哦!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http://www.51hei.com/bbs/dpj-867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