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流水灯程序问题

楼主(2021-11-14):
程序烧进单片机后k2(暂停键)按下无效  反而k3(切换流水灯)按下会暂停在最后一个灯   这是为什么呢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2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1;
sbit k2=P3^2;
sbit k3=P3^3;
sbit k4=P3^4;
bit SF=1;
bit UF=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Num = 0;
         k1=1;
         k2=1;
         k3=1;
         k4=1;
         if(!k1||!k2||!k3||!k4)
         {
                 delay(1000);
                 if(!k1||!k2||!k3||!k4)
                 {
                         if(!k1)
                         {
                                 KeyNum=1 ;
                         }
                          if(!k2)
                                {
                                        KeyNum=2 ;
                                }
                                 if(!k3)
                                 {
                                 KeyNum=3;
                                 }
                                  if(!k4)
                                        {
                                        KeyNum=4;
                                        }
                }
    while(!k1||!k2||!k3||!k4);
                 }
         return KeyNum;
                 }

void Key_Service()
{
        u8 i;
  switch(Key_Scan())
        {

                case 1:SF = 1;break;//启动
                case 2:SF = 0;break;//停止
                case 3:UF = 1;break;//流水灯1
                case 4:UF = 0;break;//流水灯2
                default:break;
        }
        if(SF)
        {
          P2=0xfe;
                if(UF)
                {
                        for(i=0;i<7;i++)
                        {
                        led=_cror_(led,1);
                  }
                }
                else
                 {
                         for(i=0;i<7;i++)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
                         }
                }
                delay(50000);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ervice();
                }
        }

网友A:
貌似KeyNum没有死作用啊,这个你没有调用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KeyNum没有死作用啊,这个你没有调用起来啊

不好意思可以说的更清楚一点吗 我没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B:
unsigned char Key_Scan() 函数实现扫描哪个按键按下了,void Key_Service()函数里要根据调用Key_Scan()的返回值做出处理,你的程序只处理了开始和花样一,以及开始花样二,对于停止键按下程序未作处理,所以你按下停止键没有反应,与if(SF)相对应添加else   P2=0x00;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Key_Scan() 函数实现扫描哪个按键按下了,void Key_Service()函数里要根据调用Key_Scan()的 ...

另外你的程序只能实现一次流水灯,因为每监测到一次按键按下,只执行了一次for循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KeyNum没有死作用啊,这个你没有调用起来啊

http://www.51hei.com/bbs/dpj-106198-1.html这个这个

网友D: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Num = 0;
         k1=1;         k2=1;         k3=1;         k4=1;

         if(!k1||!k2||!k3||!k4)
         {..........  }

    while(!k1||!k2||!k3||!k4);
                 }
         return KeyNum;
                 }

看这个函数:
1、定义了k1-k4的值然后判断,有意义么 ?
2、 if(!k1||!k2||!k3||!k4)起作用的话会死在 while(!k1||!k2||!k3||!k4);呵呵呵

网友E:
程序问题哦!重新写个吧百度一下!参考一下他人的写法和思路!你这个不需要指点哦思路是错的,指点就是整体翻新思路写法。一句话你的程序只写到了10%;还有90%

网友F:
程序在执行流水灯程序,cpu被流水灯占用,没有时间检测按键,可以使用中断检测按键

网友E:
按键扫描程序打开串口监测看一下,在运行时有没有正常按照你的思路走。写程序时建议您经常借用串口监测来调试程序。这样问题会得到更快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