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odBus主机-UART篇

楼主(2021-11-15):
众所周知,ModBus从机很好实现,而主机就稍微麻烦一点。下面我将介绍这几年来我用到的ModBus主机方案,既作为分享又作为一个记录与总结。
谈到ModBus就不得不说UART,UART作为ModBus协议的承载是整个ModBus通信的基础。
UART的基本收发功能通过文件“UartDebug.c”和“UartDebug.h”来实现,首先来看“UartDebug.h”文件的内容。
#ifndef __UartDebug_H
#define __UartDebug_H

#include "Header.h"
#include "usart.h"

#define BUFMAX 32
#define SLIENTTIME 5

#define RE_DE1 PCout(1)
#define RE_DE2 PFout(8)

struct UartDebugMember
{
    void (*REDE)(uint8_t a);
    UART_HandleTypeDef *Uart;
    uint16_t *UartData;
    uint8_t TransmitBuf[BUFMAX+1];
    uint8_t ReceiveBuf[BUFMAX+1];
    uint8_t RecPointClearEn;
    uint8_t ReceivePoint;
    uint8_t DataTimeCount;
    uint8_t DataTimeCountEn;
    uint8_t ReceiveFinish;
};

extern struct UartDebugMember U_D_Uart2,U_D_Uart3,U_D_Uart4,U_D_Uart7;

void UartDebugInit(void);
void DataReceive(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
void TimeCountReceive(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
void ClearRxData(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
void TransmitData(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Length);
void SendString(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char *String);
void RS485_REDE_1(uint8_t a);
void RS485_REDE_2(uint8_t a);
void Null(uint8_t a);

#endif

"Header.h"文件包含了基本的单片机信息,移植代码的时候只需要将相应的头文件替换掉就可以了,本章最后会贴出"Header.h"的具体内容。

“#define BUFMAX 32” 设置收发缓冲区的大小;
“#define SLIENTTIME 5” 总线静默时间阈值,用于判断该帧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define RE_DE1 PCout(1)”和“#define RE_DE2 PFout(8)”为RS485芯片收发控制IO;

下面将介绍“struct UartDebugMember”结构体成员
“void (*REDE)(uint8_t a);” 该函数指针为RS485芯片收发控制函数;
“UART_HandleTypeDef *Uart;” 使用的UART端口,该成员涉及到底层若更换其他MCU或者使用其他库函数需要作出相应修改;
“uint16_t *UartData;” 串口接收到的一个字节;
“uint8_t TransmitBuf[BUFMAX+1];” 发送缓冲区;
“uint8_t ReceiveBuf[BUFMAX+1];” 接收缓冲区;
“uint8_t RecPointClearEn;” 接收字节数清零使能;
“uint8_t ReceivePoint;” 接收字节数;
“uint8_t DataTimeCount;” 当前的总线静默时间
“uint8_t DataTimeCountEn;” 当前的总线静默时间计时使能
“uint8_t ReceiveFinish;” 帧数据接收完成标志

关于函数我们将在下面的"UartDebug.c"中进行介绍。
#include "UartDebug.h"

struct UartDebugMember U_D_Uart2,U_D_Uart3,U_D_Uart4,U_D_Uart7;

void UartDebugInit(void)
{
        U_D_Uart2.Uart = &huart2;
        U_D_Uart2.UartData = &Rdata_UART2;
        U_D_Uart2.REDE = Null;
        HAL_UART_Receive_IT(U_D_Uart2.Uart,(uint8_t *)U_D_Uart2.UartData,1);

        U_D_Uart3.Uart = &huart3;
        U_D_Uart3.UartData = &Rdata_UART3;
        U_D_Uart3.REDE = Null;
        HAL_UART_Receive_IT(U_D_Uart3.Uart,(uint8_t *)U_D_Uart3.UartData,1);

        U_D_Uart4.Uart = &huart4;
        U_D_Uart4.UartData = &Rdata_UART4;
        U_D_Uart4.REDE = RS485_REDE_1;
        HAL_UART_Receive_IT(U_D_Uart4.Uart,(uint8_t *)U_D_Uart4.UartData,1);

        U_D_Uart7.Uart = &huart7;
        U_D_Uart7.UartData = &Rdata_UART7;
        U_D_Uart7.REDE = RS485_REDE_2;
        HAL_UART_Receive_IT(U_D_Uart7.Uart,(uint8_t *)U_D_Uart7.UartData,1);
}
/*******************************************************************************
*Function Name    : DataReceive
*Input            :
*Return           :
*Description      : 串口接收数据
*******************************************************************************/
void DataReceive(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
{
        if(UDM->RecPointClearEn)
        {
                UDM->ReceivePoint=0;
                UDM->RecPointClearEn=0;
        }
        if(UDM->ReceivePoint<=BUFMAX)
        {
                UDM->ReceiveBuf[UDM->ReceivePoint]=*(uint8_t *)UDM->UartData;
                UDM->ReceivePoint++;
        }
        UDM->DataTimeCount=0;
        UDM->DataTimeCountEn=1;
        HAL_UART_Receive_IT(UDM->Uart,(uint8_t *)UDM->UartData,1);
}
/*******************************************************************************
*Function Name    : TimeCountReceive
*Input            :
*Return           :
*Description      : 接收计时
*******************************************************************************/
void TimeCountReceive(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
{
        if(!UDM->DataTimeCountEn)
        {
                UDM->DataTimeCount=0;
        }
        /*需要根据波特率以及帧与帧之间的间隔时间调整触发时间*/
        else if(UDM->DataTimeCount > SLIENTTIME)
        {
                UDM->ReceiveFinish=1;
                UDM->DataTimeCountEn=0;
        }
        else
        {
                UDM->DataTimeCount++;
        }
}
/*******************************************************************************
*Function Name    : UartClearBuffer
*Input            :
*Return           :
*Description      : 清除接收缓冲区
*******************************************************************************/
void ClearRxData(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
{
        UDM->ReceivePoint=0;
        UDM->RecPointClearEn=1;
        UDM->ReceiveFinish=0;
}
/*******************************************************************************
*Function Name    : TransmitData
*Input            :
*Return           :
*Description      : 串口发送一帧数据
*******************************************************************************/
void TransmitData(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UDM->REDE(1);
        for(i=0;i<Length;i++)
        {
                HAL_UART_Transmit(UDM->Uart,&Buf[i],1,1);
        }
        UDM->REDE(0);
        HAL_UART_Receive_IT(UDM->Uart,(uint8_t *)UDM->UartData,1);
}
/*******************************************************************************
*Function Name    : SendString
*Input            :
*Return           :
*Description      : 串口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char *String)
{
        UDM->REDE(1);
        while(*String!='\0')
        {
                HAL_UART_Transmit(UDM->Uart,(uint8_t *)String,1,1);
                String++;
        }
        UDM->REDE(0);
        HAL_UART_Receive_IT(UDM->Uart,(uint8_t *)UDM->UartData,1);
}
/**/
void RS485_REDE_1(uint8_t a)
{
        if(a)
        {
                RE_DE1 = 1;
        }
        else
        {
                RE_DE1 = 0;
        }
}
void RS485_REDE_2(uint8_t a)
{
        if(a)
        {
                RE_DE2 = 1;
        }
        else
        {
                RE_DE2 = 0;
        }
}
void Null(uint8_t a)
{

}

“struct UartDebugMember U_D_Uart2,U_D_Uart3,U_D_Uart4,U_D_Uart7;” 因为电路板上使用了usart2、usart3、usart4、usart7,所以需要定义4个相应的UartDebugMember 结构体实体。
“void UartDebugInit(void)” 串口初始化,该函数涉及底层,若使用其他型号单片机或者使用其他库函数需要作出相应修改。这里使用的是HAL库。
“void DataReceive(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 串口接收函数,该函数需要在串口接收中断里调用如下所示。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NOTE: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HAL_UART_RxCpltCallback can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if(huart == U_D_Uart2.Uart)
        {
                DataReceive(&U_D_Uart2);
        }
        if(huart == U_D_Uart3.Uart)
        {
                DataReceive(&U_D_Uart3);
        }
        if(huart == U_D_Uart4.Uart)
        {
                DataReceive(&U_D_Uart4);
        }
        if(huart == U_D_Uart7.Uart)
        {
                DataReceive(&U_D_Uart7);
        }
}

该函数的功能一是将接收到的数据存进接收缓冲区;二是将DataTimeCount清零以及将DataTimeCountEn置1,这点很重要。
“void TimeCountReceive(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该函数用来计算总线静默时间和判断帧数据接收是否完成,该函数需要每隔1ms执行一次,如下所示。
static void Task_1ms(void)
{
    TimeCountReceive(&U_D_Uart2);
    TimeCountReceive(&U_D_Uart3);
    TimeCountReceive(&U_D_Uart4);
    TimeCountReceive(&U_D_Uart7);
}

“void ClearRxData(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该函数用来清除接收缓冲区(其实仅清除的接收个数)和接收完成标志,需要在数据处理完成后调用,具体用法会在后续章节中介绍。
“void TransmitData(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Length)”和“void SendString(struct UartDebugMember *UDM,char *String)”都是发送函数没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
“void RS485_REDE_1(uint8_t a)”、“void RS485_REDE_2(uint8_t a)”和“void Null(uint8_t a)”都是RS485芯片收发控制的函数,可以在“void UartDebugInit(void)”中看到“U_D_Uart2”和“U_D_Uart3”使用的是函数“Null”而“U_D_Uart4”和“U_D_Uart7”分别使用了函数“void RS485_REDE_1(uint8_t a)”和“void RS485_REDE_2(uint8_t a)”这是因为usart2和usart3连接的是RS232芯片而usart4和usart7连接的是RS485芯片。
至此UART篇就介绍完了,下面是"Header.h"的具体内容。
#ifndef __HEADER_H
#define __HEADER_H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gpio_bool-M4.h"

#endif

#ifndef __GPIO_BOOL_H
#define __GPIO_BOOL_H

#include "stm32f4xx_hal.h"

//位带操作,实现51类似的GPIO控制功能
//具体实现思想,参考<<CM3权威指南>>第五章(87页~92页).M4同M3类似,只是寄存器地址变了.
//IO口操作宏定义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2000000+((addr &0xFFFFF)<<5)+(bitnum<<2))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IO口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20) //0x40020014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20) //0x40020414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20) //0x40020814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20) //0x40020C14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20) //0x40021014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20) //0x40021414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20) //0x40021814
#define GPIOH_ODR_Addr (GPIOH_BASE+20) //0x40021C14
#define GPIOI_ODR_Addr (GPIOI_BASE+20) //0x40022014
#define GPIOJ_ODR_ADDr (GPIOJ_BASE+20) //0x40022414
#define GPIOK_ODR_ADDr (GPIOK_BASE+20) //0x40022814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16) //0x40020010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16) //0x40020410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16) //0x40020810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16) //0x40020C10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16) //0x40021010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16) //0x40021410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16) //0x40021810
#define GPIOH_IDR_Addr (GPIOH_BASE+16) //0x40021C10
#define GPIOI_IDR_Addr (GPIOI_BASE+16) //0x40022010
#define GPIOJ_IDR_Addr (GPIOJ_BASE+16) //0x40022410
#define GPIOK_IDR_Addr (GPIOK_BASE+16) //0x40022810

//IO口操作,只对单一的IO口!
//确保n的值小于16!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Hout(n) BIT_ADDR(GPIOH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Hin(n) BIT_ADDR(GPIOH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Iout(n) BIT_ADDR(GPIOI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Iin(n) BIT_ADDR(GPIOI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Jout(n) BIT_ADDR(GPIOJ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Jin(n) BIT_ADDR(GPIOJ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Kout(n) BIT_ADDR(GPIOK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Kin(n) BIT_ADDR(GPIOK_IDR_Addr,n) //输入

#endif

网友A(2022-01-15):
努力学习一下,虽然对初学的我有点难

网友B:
楼主讲了这么多,辛苦了!!
若能完美制作一个Modbus RTU主从站,配合着主从站例程讲解,大家就能够更好的理解楼主的Modbus了。
是对大家都科普,也是对楼主知识的验证和提高!!
毕竟Modbus RTU在单片机里不容易做好的,能把这个做好,还是有2把刷子的,

网友C(2023-05-12):
对初学的我有点难,工作需要啊
1

网友D(2024-01-23):
楼主太有心了,写的这么详细,对学习很有用

网友E(2024-07-10):
对初学的我有点难,请问这是哪个那个型号单片机呢

楼主(2024-11-11):
引用 网友E:
对初学的我有点难,请问这是哪个那个型号单片机呢

驱动是不分单片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