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电赛周期信号波形识别及参数测量 STM32源程序

楼主(2021-11-15):
2021电子设计大赛周期信号检测和参数检测
自己用STM32写的
可以参考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ath.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input.h"
#include "oscilloscope.h"
#include "digital_multimeter.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led.h"

u16 buff[400];//存储ADC所采集到的波形数据
float buf[400],buf1[400];
float Vpp_p; //存储峰峰值
long long indata=0;
u8  Vpp_buff[20] = {0};//sprintf数据输出
int str[20],c_1=0,str_max=0;
//全局变量
int key_val=0;
int key_c=0;
int key_d=0;
float vpp;
//函数声明
//int flag=0;
void Square_wave(void);  //方波

void Kai_display()  //矩形
{
        POINT_COLOR = RED;
        POINT_COLOR = 0x5510;
    LCD_Clear(BLACK);
        LCD_DrawRectangle(350,200,0,300);//矩形

}
void Kai_display_1()  //矩形
{
        POINT_COLOR = RED;
        POINT_COLOR = 0x5510;
    LCD_Clear(BLACK);
        LCD_DrawRectangle(350,0,0,200);//矩形

}
void Init(void){//初始化
        SysTick_Init(168);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LED_Init();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LCD_Clear(WHITE);//BLACK:黑
        Hwjs_Init();
        USART1_Init(115200);
        uart2_init(9600);
        Kai_display_1();//开机显示
        Adc_Init();//初始化ADC
        TIM3_Int_Init(10000-1,8400-1);
        extix_init();
        TIM5_CH1_Input_Init(0xffffffff,83);  //以1M频率计数
}

int main()
{
        int adcx,key=0,key_1=0,i=0;
        float temp;
        Kai_display_1();
        Init();//初始化

        BACK_COLOR= BLACK;
        POINT_COLOR = RED;
        LCD_DrawRectangle(350,200,0,350);//矩形
        while(1)
        {
                key = Hw_Scan();
                if(key == 1){key_val = 1;}
                if(key == 2){key_val = 2;}
                if(key == 3){key_val = 3;}
                if(key == 4){key_val = 4;}
                if(key == 5){key_val = 5;key_c =1;}
                if(key == 6){key_val = 6;}
                if(key == 7){key_val = 7;}
                if(key == 8){key_val = 8;}
                if(key == 9){key_val = 9;}
                if(key == 12){key_val = 3;key_d =2;}
                if(key == 13){key_val = 3;key_d =3;}
                if(key == 14){key_val = 3;key_d =4;}
                if(key == 15){key_val = 3;key_d =5;}
                if(key == 16){key_val = 3;key_d =6;}
                if(key == 17){key_val = 3;key_d =7;}
                if(key == 10){NVIC_SystemReset(); }

                if(key_val == 8)
                {
                        adcx = 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5,200);
                        temp = (float)adcx*(3.3/4096);          //获取计算后的带小数的实际电压值,比如3.1111
                        sprintf((char*)Vpp_buff,"V: %.2f    V",temp);
                        LCD_ShowString(10,290,210,16,16,Vpp_buff);
                        delay_ms(500);
                }
                if(key_val == 3)
                {
                        get_vpp_fb(buff);
                }
                if(key_val == 4)
                {
                        get_vpp_fb(buff);
                        sprintf((char*)Vpp_buff,"Vpp:%0.2f V",Vpp);
                        LCD_ShowString(10,230,210,16,16,Vpp_buff);
                        delay_ms(200);
                }
                if(key_val == 5)
                {
                        get_vpp_fb(buff);
                        str[c_1] = num1;
                        c_1++;
                        if(c_1 == 20)
                        {
//                                for(i=0;i<20;i++)
//                                {
//                                        if(str[i] > str_max)
//                                                str_max = str[i];
//                                }
//                                printf("%d  ",str_max);
//                                if(0.8<(freq_1/1000) <1.2 )
//                                {
//                                        if(str_max == 9){key_d =2;}
//                                        if( str_max>=7 && str_max<=8){key_d =4;}
//                                        if( str_max>=4 && str_max<=5){key_d =3;}
//                                }
                                c_1 =  0;
                                str_max = 0;
                        }
                }
                if(key_val == 7) //全部显示
                {
                        key_c =1;
                        LCD_ShowString(10,250,210,16,16,"FREQ:");
                        LCD_ShowString(10,270,210,16,16,"Dcycle:");
                        LCD_ShowString(120,270,210,16,16,"%");
                        get_vpp_fb(buff);
                        sprintf((char*)Vpp_buff,"Vpp:%0.2f V",Vpp);
                        LCD_ShowString(10,230,210,16,16,Vpp_buff);
                        delay_ms(200);
                }

                if(key_val == 9)
                {
                        get_vpp_fb(buff);
                        sprintf((char*)Vpp_buff,"fudu: %.2f V",fudu);
                        LCD_ShowString(10,290,210,16,16,Vpp_buff);
                }

                if(TIM5_CH1_CAPTURE_STA&0x80) //成功捕获
                {
                        indata=TIM5_CH1_CAPTURE_STA&0x3f;
                        indata*=0xffffffff; //溢出次数乘以一次的计数次数时间 us
                        indata+=TIM5_CH1_CAPTURE_VAL;//加上高电平捕获的时间
                        TIM5_CH1_CAPTURE_STA=0; //开始下一次捕获
                }
        }
}

//----------------------------函数-----------------------//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请问一下大佬信号有经过处理才输入到单片机的吗

网友B(2022-05-25):
波形怎么识别的可以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