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为什么这个程序显示不出温度?

楼主(2021-11-1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1^2;
sbit DQ=P1^4;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led3=P0^2;
sbit led4=P0^3;
sbit led5=P0^4;
sbit led6=P0^5;
sbit led7=P0^6;
sbit led8=P0^7;
sbit buzz=P0^6;

unsigned char a,b,c,d,e,f,g,h;
static int readtemp=0;
unsigned char s[]={"Temp:"};
unsigned char str[]={"0123456789"};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Ñó3ùoˉêy
{
  unsigned i=0,j=0;
    for(i=0;i<n;i++)
    {
      for(j=0;j<120;j++);
    }
}
//*************************ds18b20****************************************
void Write_DS18B20(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 >>= 1;
        }
        delay(5);
}
unsigned char Read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for(i=0;i<8;i++)
        {
                DQ = 0;
                dat >>= 1;
                DQ = 1;
                if(DQ)
                {
                        dat |= 0x80;
                }
                delay(5);
        }
        return dat;
}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initflag = 0;

          DQ = 1;
          delay(12);
          DQ = 0;
          delay(80);
          DQ = 1;
          delay(10);
          initflag = DQ;
          delay(5);

          return initflag;
}
unsigned char Readtemp(void)
{
          char temp;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44);
          delay(100);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delay(100);
          a = Read_DS18B20();
          b = Read_DS18B20();

          temp = ((b*256+a)>>4);

          return temp;
}

//*********************1602************************************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RS=1;
    RW=0;
    E=0;
    P0=dat;
    delay(5);
    E=1;
    E=0;
}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RS=0;
    RW=0;
    E=0;
    P0=com;
    delay(5);
    E=1;
    E=0;
}
void initlcd()
{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
}

/*******************DòáDoÅ*************************************
void disply18b20Rom(char Rom)
{
        char h,l;
        l=Rom&0x0f;
        h=Rom&0xf0;
        h>>=4;
        if((h>=0x00)&&(h<=0x30))
        {
                writedat(h+0x30);
        }
                else
                        writedat(h+0x37);
                if((l>=0x00)&&(l<=0x09))
                {
                        writedat(l+0x30);
                }
                else
                        writedat(l+0x37);

        }*/

//*************oˉêy********************************************
void display()//ÏÔê¾oˉêy
{
        unsigned int temp0=0,temp1=0,temp2=0,i=0;
        temp0=readtemp/100+'0';
        temp1=(readtemp%100)/10+'0';
        temp2=readtemp%10+'0';
        writecom(0x80);
        delay(5);
        while(s[i]!='\0')
        {
          writedat(s[i]);
                delay(5);
                i++;
        }

        writecom(0x80+6);
        delay(5);
        writedat(' ');
        delay(5);
        writedat(str[temp0]);
        delay(5);
        writedat(str[temp1]);
        delay(5);
        writedat(str[temp2]);
        delay(5);
  writedat('.');
        delay(5);
        writedat('0');
        delay(5);
        writedat(0xDF);
        delay(5);
        writedat('C');
        delay(5);
}
void displayfu()
{
        unsigned int temp0=0,temp1=0,temp2=0,i=0;
        temp0=~readtemp/100+'0';
        temp1=(~readtemp%100)/10+'0';
        temp2=~readtemp%10+'0';
        writecom(0x80);
        delay(5);
        while(s[i]!='\0')
        {
          writedat(s[i]);
                delay(5);
                i++;
        }

        writecom(0x80+6);
        delay(5);
        writedat('-');
        delay(5);
        writedat(str[temp0]);
        delay(5);
        writedat(str[temp1]);
        delay(5);
        writedat(str[temp2]);
        delay(5);
  writedat('.');
        delay(5);
        writedat('0');
        delay(5);
        writedat(0xDF);
        delay(5);
        writedat('C');
        delay(5);
}
//************************Ö÷oˉêy******************************
void main()
{
          int i;
        initlcd();/*
        void disply18b20Rom(char Rom);
Write_DS18B20(0x33);
        delay(1);
a =Read_DS18B20();
        b =Read_DS18B20();
        c=Read_DS18B20();
        d =Read_DS18B20();
        e=Read_DS18B20();
        f=Read_DS18B20();
        g =Read_DS18B20();
        h = Read_DS18B20();
        writecom(0x80+0x40);
        display18b20Rom(h);
display18b20Rom(g);
display18b20Rom(f);
display18b20Rom(e);
display18b20Rom(d);
display18b20Rom(c);
display18b20Rom(b);
display18b20Rom(a);*/

        while(1)
        {
                if(Readtemp()==0)
                {
                        writecom(0x01);
                        readtemp=0;
                        display();
                }
                else if(Readtemp()<150)
                {
                        readtemp=Readtemp();
                        display();
                }
                else
                {
                        int a=0;
                        a=Readtemp();
                        readtemp=a-257;
                        displayfu();
                }
        if((readtemp>=20)||(readtemp<=10))
                {
                        for(i=0;1>0;i++)
                {
                        led1=1;led2=1;led3=1;led4=1;led5=1;led6=1;led7=1;led8=1;
                buzz=1;
                delay(500);
                        led1=0;led2=0;led3=0;led4=0;led5=0;led6=0;led7=0;led8=0;
                buzz=0;
                        delay(500);
                }
        }
        }
}

网友A:
这是做仿真还是实物?原理图不放上来吗

网友B:
就问谁会耐心看完代码,提问也要自己把范围缩小

网友C:
一,最大的可能, LED没接,不然就不是说显示不出温度,而是说温度显示: xxxxxx.
二,第二大可能,18B20没有连接,不然就不会说显示不出温度,而是说18B20回传是:xxxxxx
三,可能调试都没调试过, 不然就会说串口回传 xxxx 属于正常范围,但是传给LED显示时为:xxxxxx

网友D:
原理图呢,说明白你遇到的问题

网友E:
如果LCD能显示的话,我怀疑是延时不符合18B20的时序。18B20的时序是很严格的。

网友F:
DS18B20连接的IO口必须处于开漏状态,我对51不熟不知道P1口能不能设置为开漏状态,但是P0口是可以作为开漏输出的。还有必须加上拉电阻一般10K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