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宠物自动投喂装置,求大家给点思路

楼主(2021-11-15):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两条路,
1,定时,到了某个时间就投喂,
2,定量,食盘的重量小于多少了,投喂,
当然,也可以两者结合,到了某个时间,并且食盘的重量小于多少了,投喂
智商高一点的宠物,可以做一个感应开关,宠物碰一下,就投喂。

网友B:
去马云家随便找一个,然后看看,人家的功能是什么,自己再跟着做就行了

网友C:
整个超声波,或者红外感应,再驱动舵机机械装置呗

网友D:
建议多参考参考别人的,这个干想真的不好想

网友E:
首先要一个屏幕进行显示,有了屏幕肯定是需要修改数据的,按键扫不了,如果不怕麻烦则可以使用蓝牙模块或者是WiFi模块进行显示时间和修改数据,时钟模块肯定是要用滴,必进要定时。也可以加一点外设,超声波啊,红外对管啊什么的模块,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模型你怎么做出来,用废弃的塑料瓶,你得做一个出料机构

网友F:
这东西主要是机械结构,某一个宝上一大堆,没有设计的必要

网友G:
结构上比较重要,另外需要考虑密封性,因为饲料容易潮湿

网友H:
建议先熟悉宠物的真实喂食周期,再考虑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