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KEIL软件下载程序到C8051F系列单片机的,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21-11-15):
有谁用KEIL软件下载程序到C8051F系列单片机的,帮忙指导一下。
软件程序现在下载不进去,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下载器??可以用340串口下载hex程序100%万能的,如果是下载器说明建议检查接触是否松动,接触不良会经常下载失败。看看是否氧化了接触点

网友B:
先排除线有没有接通,看是否有断点,再看看软件驱动是否正常,如果都正常的话,那就换一套设备可以解决80%问题

网友C:
如果原烧程序是加密的,先要将加密程序清除,再用keil下载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