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状态机如何写

楼主(2021-11-15):
    最近项目想用状态机来写。各位有懂的可以带带我吗?

网友A:
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214338-1.html
51hei搜索框输入"STM32 状态机"这几字符

网友B:
enum
{
    State1,
    State2,
    State3,
    ...
    State_End,
}Fsm;
Fsm = State1;
for(;Fsm != State_End;)
{
    Switch(Fsm)
    {
        Case: State1:
        {
            //执行代码1
            Fsm = State2;
            break;
        }
        Case: State2:
        {
            //执行代码2
            Fsm = State3;
            break;
        }
        ......

        Case: State_N:
        {
            //执行代码N
            Fsm = StateEnd;
            break;
        }
    }
}

我自己是这样写的,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214338-1.html
51hei搜索框输入"STM32 状态机"这几字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是这样写的,你看下

我想弄成指针函数那样的。

网友C(2023-06-12):
我也想弄一个麻烦哪位大神举个例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弄一个麻烦哪位大神举个例子

随便找个状态机的代码看一下,这东西跟STM32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网友E:
把状态机部分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状态的转移部分,另外一个就是状态所执行的动作。把握这两个主要部分就行,然后具体可以搜索一些状态机的示例,然后学习一下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