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IDE软件下载MCU程序?EC-3的适配器连接不上

楼主:
我用IDE软件下载时,适配器连接不上,我用的时EC-3的适配器。有谁用过的,请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2021-11-15):
硬件用啥接口就接哪个,有可能还要在对话框中选择正确的下拉选项

网友B:
仿真器驱动装了没,目标板通电了吗。

网友C:
请问你那个下载器插上电脑后,右下角有图标显示吗?我这个没有。但是计算机属性里有这个输入显示。我这个属于驱动安装成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那个下载器插上电脑后,右下角有图标显示吗?我这个没有。但是计算机属性里有这个输入显示。我这 ...

计算机属性里有这个输入显示,应该是驱动安装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计算机属性里有这个输入显示,应该是驱动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了,怎么感觉下载器没有连接成功呢。你用IDE软件下载还是KEIL下载啊
,单片机加密的。需要先擦除吗?

网友C:
还是不行啊,下载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行啊,下载不进去。

你是什么板子,自制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安装成功了,怎么感觉下载器没有连接成功呢。你用IDE软件下载还是KEIL下载啊
,单片机加密的。需要先擦 ...

如果是加密的,要用其他软件先全部擦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安装成功了,怎么感觉下载器没有连接成功呢。你用IDE软件下载还是KEIL下载啊
,单片机加密的。需要先擦 ...

20110516143942.zip (3.57 MB, 下载次数: 5) 用这个软件把加密程序全部清除,再用keil烧进新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板子,自制的吗?

C8051F020的单片机,u-ec3的下载器。驱动也装了,软件也能识别序列号,但是就是下载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8051F020的单片机,u-ec3的下载器。驱动也装了,软件也能识别序列号,但是就是下载不了。

先把原先加密程序清除,再用keil烧进新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把原先加密程序清除,再用keil烧进新程序。

谢谢你,已经可以下载并加载程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已经可以下载并加载程序了。

大家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