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启明云端sigmastar SSD201 / SSD202D核心板时,怎么解决ISP烧录uboot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11-15):
有不少开发小伙伴使用SSD201 / SSD202D 核心板时,在ISP烧录uboot一般遇到最多的问题:

怎么都连不上,操作步骤是让boot进debug模式,重新烧录boot时,烧录到IPL.Bin时提示fail,一直都fail,断电重启后就一直连不上了。

遇到以上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1、当操作核心板时遇到以上问题,不要慌,解决起来很简单:

ISP烧录uboot遇到问题检查以下事项

无法连接设备(connect fail):

1、是否入手了我们的烧录器(debug Tool)。

2、是否安装ISP工具的驱动。

3、PC是否能正常识别到烧录工具。

无法识别flash:

1、是否在uboot模式下输入debug,否则会出现识别不到flash的情况。

2、是否选择了正确的flash类型(例如spinor or spinand )。

3、重新断开debug tool 和电源,再次上电尝试。

4、config一栏下是否选择了USB连接方式。

5、换usb口,尝试连接。

6、重启电脑尝试连接。

7、换一台电脑试一下。

烧录失败

1、是否关闭了串口调试软件,否则会导致烧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