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 V8.9 中怎样换用C语言编译器?

楼主:
现在装了图中的两个C语言编译器,目前是用的 XC8 ,想换用另一个,该怎样操作呢?谢谢!

网友A(2021-11-15):
PIC难道不是用MPLAB X IDE来编写仿真的
为什么要用proteus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C难道不是用MPLAB X IDE来编写仿真的
为什么要用proteus呢?

proteus可挂接 XC8 或其它C编译器不用其它EDA而直接软件仿真单片机,如下图。若要硬件联调仿真则需用MPLAB IDE等。
但我不知在各种C编译器之间怎么切换。

网友C:
不是从这里改而是从敲打代码那个界面里选择用什么编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从这里改而是从敲打代码那个界面里选择用什么编译器

界面中未见相应的项呢。工程设置里面这个又不可更改。是哪个按钮呢?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C难道不是用MPLAB X IDE来编写仿真的
为什么要用proteus呢?

本来电路就是在 proteus 里面做的,且 proteus 有内生的单片机软件编辑器,挂接XC8 C编译器后就可直接编译仿真(软件仿真)运行。需硬件联调仿真或写片才需要 用到MPLAB X IDE。

网友C:
7.X 版本是在仿真界面调试按钮的下拉菜单中选编译器,8.X 版本的操作方法的变化应该不会有太大

网友D:
只能新建  原理图复制到剪贴板  代码复制保存再 粘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能新建  原理图复制到剪贴板  代码复制保存再 粘贴

试了。确实能行。看来只能新建。谢谢!

网友E:
检查全部或者手动设置,keil文件夹内有C编译器,选择keil文件夹的编译器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检查全部或者手动设置,keil文件夹内有C编译器,选择keil文件夹的编译器就行

如 8 楼所述可能只能新建工程才能另选编译器。我试了那样就能行。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 8 楼所述可能只能新建工程才能另选编译器。我试了那样就能行。谢谢!

大佬,能不能给个Proteus8的安装包,求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