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AD转换,请教一下我的程序进行算术平均滤波在数码管中不显示了

楼主(2021-11-15):
采用ADC0804和AT89C52,每10ms进入定时器中断进行一次AD采样,取16次的值进行算术平均滤波,我是直接在中断中一直到160ms之前,执行算术平均滤波,代码如下:
#define N 16

u8 getad()
{
         adwr=1;
         _nop_();
         adwr=0;
         _nop_();
         adwr=1;
         adrd=1;
         _nop_();
         adrd=0;
         _nop_();
         adval=P1;
         advalV=adval*1.0/255*250;
         adrd=1;
         return advalV;
}
u8 filter()
{
   u8 count=0;
    for(count<N;count++)
    {
       sum+=myvalue;
      value=sum/N;

    }   return value;
}
void main()
{
        adcs=0;
        Init();
        while(1)       {
               display(A1,A2,A3);
              A1=tvalue/100%10;
              A2=tvalue/10%10;
             A3=tvalue%10;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9174)/256;      //重新装入初值
  TL0=(65526-9174)%256;
        num++;
        myvalue=getad();
        if(num<16)
        {
                tvalue=filter();
        }
}

编译通过,不过用于显示的数码管没有显示,应该是display函数未被执行。
(ps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8 bai, u8 shi, u8 ge)
{
        static u8 Index=0;
        P2=0xff;
        wela=1;
        P2=0xff;
        wela=0;
        switch(Index++)
        {
                case 0:
                          dula=1;
                    P2=table[bai]|0x80;
                                dula=0;
                    P2=0xff;
                    wela=1;
                    P2=0xf7;
                    wela=0;
                    break;
                case 1:
                                dula=1;
                                P2=table[shi];
                                dula=0;
                                P2=0xff;
                                wela=1;
                                P2=0xef;
                                wela=0;
                                break;
                case 2:
                                dula=1;
                                P2=table[ge];
                                dula=0;
                                P2=0xff;
                                wela=1;
                                P2=0xdf;
                                wela=0;
                                Index = 0;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