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电脑坏了,想配台新电脑,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2021-11-15):
大佬们,电脑坏了,想配台新电脑,有什么推荐吗?
要求如下:跑虚拟机(比如乌邦图)、vs、ad、keil、还有一些仿真软件,游戏方面没多大的要求,估计就跑跑mc。
预算7、8k。

网友A:
E8400+G41 主板+Win7 32位系统,图吧电脑跑keil, dxp2004, vs2015,都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8400+G41 主板+Win7 32位系统,图吧电脑跑keil, dxp2004, vs2015,都够用了。

32位系统已淘汰,很多驱动都停产了。

网友C:
应该有 64 位 Windows 系统和至少 i7 第 8 代。

网友D:
小米air 13.3

网友E:
推荐使用AMD 5600G的台式机,核显也够用,单主机3000就搞定了。

网友F:
如果有开发单片机需求的,选择主板带RS-232串口。华硕、技嘉等大品牌主板都有。只是大部分没有引到背面。买一根串口挡板接口。原生的串口是必要的,排除某些异常问题!

网友G:
我也不玩游戏,电脑满足日常娱乐和开发即可!

网友H:
不玩游戏就买台二合一平板,微软的surace 系列,或者看下带window系统的平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如果有开发单片机需求的,选择主板带RS-232串口。华硕、技嘉等大品牌主板都有。只是大部分没有引到背面。买 ...

没必要吧,现在的串口转换已经很稳定了,现在也买不到到串口的新一代主板

网友J:
电脑 手机换代很快,不买贵的,够用就行 。

网友K:
找个卖电脑的,拍出你的钱,然后不满意立即要求换就可以。
建议什么的都是个%,在你心中早已有了答案,无非是让大家迎合你一下而已。

网友L:
联想华硕看那个喜欢买那个,7-8千你上面的可以流畅运行了,性能方面不用咋担心

网友M:
7、8k的话, 联想y7000p不挺好的

网友N:
7,8k随便配,B站一堆推荐的,都能满足

网友O:
AMD的配置比较实惠

网友P:
微星冲锋坦克2 15.6 八核十代i7-10870H 16G 512G SSD RTX2060 144Hz 高色域,预留有机械硬盘接口。当时买的时候搞活动才6800左右。性价比相当不错

网友Q:
联想拯救者y7000不错

网友R:
显卡占预算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