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UART串口通信的问题,数据全为00

楼主(2021-11-15):
UART串口通信,串口调试助手接收的数据以16进制显示,全为 00,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char baud)
{
        SCON = 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TL1 = TH1;
        ET1 = 0;
        TR1 = 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rry[] = "Hallo PC I'm STC51!\n";
        unsigned char*p = Arry;
        ConfigUART(9600);
        while(1)
        {
                SBUF = *p++;
                while(!TI){};
                TI = 0;
                if(*p == '\0')
                {
                        p = Arry;
                }
        }
}

网友A:
       unsigned char*p = Arry;
这个不对吧?
应该   unsigned char*p;
          p = &Arry;
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p = Arry;
这个不对吧?
应该   unsigned char*p;

数组名已经是地址了,你还取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