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A显示两行空格子,仿真没问题,大佬怎么回事?

楼主(2021-11-15):
LCD1602A显示两行空格子以下是程序
#include <STC89C5xRC.H>
sbit RS=P1^0;sbit RW=P1^1;sbit E=P1^2;unsigned char lcd[]=("Hello lzy!");  //显示数组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t;i++)        {                for(j=0;j<120;j++);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函数{        RS=1;        RW=0;        E=0;        P2=dat;        delay(10);        E=1;        E=0;}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状态处理函数{        RS=0;        RW=0;        E=0;        P2=com;        delay(10);        E=1;        E=0;}void initlcd()  //初始化{        writecom(0x38);        writecom(0x0c);        writecom(0x06);        writecom(0x01);}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unsigned int i;        writecom(0x80+3);        delay(10);                         //选择显示位置(0x80——第一行,3——列的位置,)

楼主:
电路图,万用表测试无误

楼主:
        while(lcd[i]!='\0')  //检测是否到达最后一位
        {
                writedat(lcd[i]);  //显示数组位
                delay(5);
                i++;  //位加1
        }
}

void main()
{
        initlcd();  //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  //显示函数
        }
}
接上面函数

楼主:
仿真没问题

网友A: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 ...

好的,我去看看,我改了rs,rw,e的io口为p3.0,3.1,3.2,也一样

网友B:
图中对比度没调好也是个问题

网友C:
好像是对比度调太大了吧

网友D:
Vo引脚  不要直接接地

网友E:
调整对比度,直到您看到数字。

网友F:
1602的对比度需要调节好,我一般是使用一个电阻的,需要调节可以在第三脚加一个电位器进行调节,再一个是1602是可以不需要实时刷新的,只要在修改数据的时候刷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有用电阻调偏压吗

网友G:
我用的是2k电阻接地,没问题

网友H:
调节对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