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简单的数码管单片机的编程思路

楼主(2021-11-15):
在贴上看到一个数码管显示的单片机,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单片机的编程或者可以编出来的

网友A:
主要就是发送段码。

网友B:
题解7段+点的定义就清楚了

网友C:
数码管两头供电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解7段+点的定义就清楚了

因为我C语言有点菜,可以说详细一点吗,或者可不可以简单的给个编程的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码管两头供电正常吗

正常的,就是仿真而已,我不怎么会编程,可以给个简单的编程轮廓吗

网友D:
LED是由7个发光二极管组成的,每个是8字LED的一个段位。这7个段的明暗,由CPU的IO口决定,组成的字形看你的需要了。你自己可以随心所欲,不仅仅可以显示0123456789,还可以是H……。
不难啊。

网友E:
如果学过并掌握了矩阵键盘就解决了到我博客去找看

网友F:
1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电路
所谓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电路是指单片机在工作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电路,一般包括电源电路、复位电路、晶振电路和下载电路。由于是软件仿真,只需要设计电源电路、复位电路和晶振电路就可以。甚至,只放一颗单片机都可以,软件是默认具有最小系统的。

2 数码管驱动电路
单片机驱动数码管具有多种方案,但是一般不会通过GPIO口直接驱动的方式,一般都会通过驱动芯片来实现控制,一方面可以解决单片机驱动能力小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实现以较少的GPIO实现多位数码管驱动的目的。可以使用373/573一类的锁存器来控制数码管,也可以使用595一类的移位寄存器来控制,还可以使用数码管专用的芯片如TM160等来实现控制。

3 数码管驱动程序的设计
使用74HC595来驱动数码管,其程序设计也非常简单。595是八位的移位寄存器,需要将数据循环八次写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74HC595具有锁存功能,将数据写入后,需要给CP一个脉冲后,数据才会被输出。

单片机驱动数码管是初学单片机必经的小设计,通过该设计可以联系GPIO口的配置、时序图的理解。

网友G:
一个LED,9个按键, 单片机还有那么多IO空着, 你还用组合按键, 不是给自己增加难度? 既然你说不怎么会编程,建议你先用独立按键吧,也就 6个 IO 和 9个IO的区别, 难度至少减小一半。

网友H:
这个不难啊,你解决没有?可以把仿真发给我,替你写一个.

网友H:
矩阵按键+数码管,主要把矩阵扫描写出来,然后将相应的数值送段码显示就行了.

网友I:
定义段码数组;
矩阵键盘扫描;
矩阵返回值对应段码数组显示到数码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