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吸合时对OLED屏幕产生干扰如何解决?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1-11-15):
这是继电器的驱动电路,光耦是EL817,继电器是SLC-12VDC-SL-A,吸合的时候,OLED 屏幕会有干扰,但是单片机能正常工作,只是屏幕偶尔显示不正常,有时甚至会黑屏。3.3V和12V共地,经由LDO转变而来。D5只是用了和M7一样的封装,实际安装的是1N4148。
目前想到的解决办法:
1、12V转3.3V之间加滤波电感。
2、单片机的地和12V的地之间串0欧电阻或者磁珠。
3、3.3V电源和地之间加TVS。

在此请教各位,这么做是否可行?或者,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在一个共地的电路中使用光耦?它有什么用呢?
1,D5换成M7或者SS24
2,地线要Y型接地,不会的话,参考音响电路的接志方法
3,OLED供电处并联一个大电容和一个102小电容
4,单片机的上拉电阻改小一点,试一下4.7K或者1K的
以上的仅供参考,不保证有用

网友B:
图中元器件参数选取还不是最佳,电源可能也存在问题

网友C:
楼主,建议你用示波器看一下继电器吸合时的电源波形,以及屏的供电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在一个共地的电路中使用光耦?它有什么用呢?
1,D5换成M7或者SS24
2,地线 ...

确实没啥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测试的时候继电器有没有挂负载以及什么负载

网友E:
D5必须要要1N4004或者4007,4148不耐高压,继电器线圈反噬电压瞬间可达几百伏,另外光耦已经可以直接驱动一些线圈电流30ma内的 功率不大的继电器了,不必一堆啰嗦的三极管什么的了

网友F:
感觉干扰是高压端闭合产生的,而不是低压产生

网友G:
开关继电器前,先主动黑屏,然后再打开,请确认干扰是否存在?屏幕干扰,可能是有什么中断导致时序错误,具体请提供下程序。

网友H:
不是很清楚你的用途:但初步分析可能需要考虑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及整个系统的总电流;可能是电源有被拉低,导致供电突然下降产生屏幕显示故障;

网友I:
请问继电器驱动电路干嘛要这么复杂?

网友J:
干扰仅在继电器触点闭合时发生,这意味着噪声可能是由于高压侧引起的。

网友K:
没那么夸张吧,就一个控制继电器引起oled干扰?查一下其他管脚有没有高阻态输入。

网友L:
显示屏数据线是不是较长,加下拉电阻和100P 瓷片电容试下。

网友M:
如果你有示波器就知道真因了。
看看被干扰的零件,它的电源,是不是在继电器动用时,缺电了?
知道了原因,解决的方案也就有了,这个不难。

网友N:
共地继电器干扰比较麻烦,可以尝试增加电源去耦,在电源VCC与GND之间增加几个103瓷片电容,显示屏的VCC与GND应该重点考虑,可以串联LC电路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在一个共地的电路中使用光耦?它有什么用呢?
1,D5换成M7或者SS24
2,地线 ...

用光耦,考虑到做隔离处理。

网友P:
1、继电器触点两端并联CBB电容,可能直接就能看到效果。
2、将12V和3.3V分成两路,比如由变压器的两个不同的绕组。

网友Q:
D5换成M7,还有,在触点两端并上电阻电容吸收回路即可

网友R(2022-01-21):
楼主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是哪里的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继电器吸合的时候屏幕黑屏

网友S: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你的解决方案可以吗

网友T:
楼主上面哪个电路设计的不是很好   如果是我  我就不那样设计 太复杂了  没有发挥光耦的作用 反而会因为地线波动导致光耦无法完全打开,而且你继电器驱动三极管都是用的8050 8550这样的小三极管,直接通过光耦驱动错错有余       你描述的现象   可以分两步来看   第一  220V那边不接负载测试一下  如果正常  那基本就在继电器控制的负载上了  看是什么负载   感性  容性 还在阻性    然后加吸收电路     在解决不了   就是电路板布局问题导致的

网友U:
关键还是PCB布板、布线的问题。。。。

网友V:
感觉是不是单片机供电的稳压没做好导致的,做继电器的控制电路也没出现过这情况啊

网友W(2022-03-16):
楼主这电路复杂了,干扰源是22V闭合瞬间产生的,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示波器抓了波形,也是仅仅控制220V火线导通,闭合瞬间会对控制弱电这边产生干扰,正在找解决方法。

网友X(2022-08-07):
引用 网友W:
楼主这电路复杂了,干扰源是22V闭合瞬间产生的,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用示波器抓了波形,也是仅仅控制2 ...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Y(2022-12-03):
直接控制信号控制882管子给继电器工作,在继电器并联二极管

网友Z:
1,12v供电不足,临时加大12V供电的电容看有无改善。2,继电器触点电火花过大,换。3,220v负荷重,加交流接触器,设法减少冲击电流,串NTC压敏电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