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多级菜单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11-15):
LCD12864多级菜单仿真, 带实例源程序和hex文件, 转载分享给需要的人学习。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sc.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ima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菜单的实现
/*-------------------------------------------------------------*/
#define MENU_SIZE 18             //菜单长度

unsigned char KeyFuncIndex=0;    //存放当前的菜单索引

void (*KeyFuncPtr)();            //定义按键功能指针
//定义类型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KeyStateIndex;   //当前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char KeyDownState;    //按下向下键时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char KeyUpState;      //按下向上键时的状态索引号
   unsigned char KeyEnterState;   //按下回车键时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  StateTab;
//
//
unsigned char code s0[]="MenuTest        ";
unsigned char code s1[]="Contact         ";
unsigned char code s2[]="LineTest        ";
unsigned char code s3[]="RectTest        ";
unsigned char code s4[]="ImagTest        ";
unsigned char code s5[]="Cancel          ";
unsigned char code s6[]="Univercity      ";
unsigned char code s7[]="E-Mail          ";
unsigned char code s8[]="QQ Number       ";
unsigned char code s9[]="Cancel          ";
unsigned char code s10[]="                ";
/*-------------------------------------------------------------*/
void Stat0(void)
{
    en_disp(0,0,16,Asc,s0,0);
        en_disp(2,0,16,Asc,s1,1);
        en_disp(4,0,16,Asc,s10,1);
        en_disp(6,0,16,Asc,s10,1);
}
/*-------------------------------------------------------------*/
void Stat1(void)
{
    en_disp(0,0,16,Asc,s0,1);
        en_disp(2,0,16,Asc,s1,0);
        en_disp(4,0,16,Asc,s10,1);
        en_disp(6,0,16,Asc,s10,1);
}
/*-------------------------------------------------------------*/
void Stat2(void)
{
    en_disp(0,0,16,Asc,s2,0);
        en_disp(2,0,16,Asc,s3,1);
        en_disp(4,0,16,Asc,s4,1);
        en_disp(6,0,16,Asc,s5,1);
}
/*-------------------------------------------------------------*/
void Stat3(void)
{
    en_disp(0,0,16,Asc,s2,1);
        en_disp(2,0,16,Asc,s3,0);
        en_disp(4,0,16,Asc,s4,1);
        en_disp(6,0,16,Asc,s5,1);
}
/*-------------------------------------------------------------*/
void Stat4(void)
{
    en_disp(0,0,16,Asc,s2,1);
        en_disp(2,0,16,Asc,s3,1);
        en_disp(4,0,16,Asc,s4,0);
        en_disp(6,0,16,Asc,s5,1);
}
/*-------------------------------------------------------------*/
void Stat5(void)
{
    en_disp(0,0,16,Asc,s2,1);
        en_disp(2,0,16,Asc,s3,1);
        en_disp(4,0,16,Asc,s4,1);
        en_disp(6,0,16,Asc,s5,0);
}
/*-------------------------------------------------------------*/
void Stat6(void)
{
        en_disp(0,0,16,Asc,s6,0);
        en_disp(2,0,16,Asc,s7,1);
        en_disp(4,0,16,Asc,s8,1);
        en_disp(6,0,16,Asc,s9,1);
}
/*-------------------------------------------------------------*/
void Stat7(void)
{
    en_disp(0,0,16,Asc,s6,1);
        en_disp(2,0,16,Asc,s7,0);
        en_disp(4,0,16,Asc,s8,1);
        en_disp(6,0,16,Asc,s9,1);
}
/*-------------------------------------------------------------*/
void Stat8(void)
{
    en_disp(0,0,16,Asc,s6,1);
        en_disp(2,0,16,Asc,s7,1);
        en_disp(4,0,16,Asc,s8,0);
        en_disp(6,0,10,Asc,s9,1);
}
/*-------------------------------------------------------------*/
void Stat9(void)
{
    en_disp(0,0,16,Asc,s6,1);
        en_disp(2,0,16,Asc,s7,1);
        en_disp(4,0,16,Asc,s8,1);
        en_disp(6,0,16,Asc,s9,0);
}
/*-------------------------------------------------------------*/
void Stat10(void)
{
    ClearLCD();
    Line(10,10,100,48,1);
}
/*-------------------------------------------------------------*/
void Stat11(void)
{
    ClearLCD();
    Rect(0,0,127,63,1);
        Rect(10,10,67,43,1);
}
/*-------------------------------------------------------------*/
void Stat12(void)
{
//    ClearLCD();
    img_disp(1,10,70,56,img2);
}
/*-------------------------------------------------------------*/
void Stat13(void)
{
    img12864_disp(img);
}
/*-------------------------------------------------------------*/
void Stat14(void)
{
        en_disp(0,0,16,Asc,s10,1);
    en_disp(2,0,16,Asc,"E-Mail:         ",1);
        en_disp(4,0,16,Asc," 111111111 ",1);
        en_disp(6,0,16,Asc,"     @   ",1);
}
/*-------------------------------------------------------------*/
void Stat15(void)
{
    en_disp(0,0,16,Asc,s10,1);
    en_disp(2,0,16,Asc,"QQ Number:      ",1);
        en_disp(4,0,16,Asc,"   1111111     ",1);
        en_disp(6,0,16,Asc,s10,1);

}
/*-------------------------------------------------------------*/
//数据结构数组
StateTab code KeyTab[MENU_SIZE]=
{
           {0,1,1,2,   (*Stat0)},    //顶层
        {1,0,0,6,   (*Stat1)},           //顶层

        {2,3,5,10,  (*Stat2)},     //二层
        {3,4,2,11,  (*Stat3)},           //二层
        {4,5,3,12,  (*Stat4)},           //二层
        {5,2,4,0,   (*Stat5)},           //二层

        {6,7,9,13,  (*Stat6)},     //二层
        {7,8,6,14,  (*Stat7)},     //
        {8,9,7,15,  (*Stat8)},
        {9,6,8,1 ,  (*Stat9)},     //二层

        {10,2,2,2,(*Stat10)},    //三                   LineTest
        {11,3,3,3,(*Stat11)},           //                   RectTest
        {12,4,4,4,(*Stat12)},           //          ImgTest

        {13,6,6,6,(*Stat13)},            //三                Univercity
        {14,7,7,7,(*Stat14)},                //          E-Mail
         {15,8,8,8,(*Stat15)}                //          QQ Numeber
};
/*-------------------------------------------------------------*/
void MenuOperate(unsigned char key)
{
    switch(key)
        {
            case  0x30:                       //向上的键
                {
                    KeyFuncIndex=KeyTab[KeyFuncIndex].KeyUpState;
                        break;
                }
                case  0x28:                          //回车键
                {
                        KeyFuncIndex=KeyTab[KeyFuncIndex].KeyEnterState;
                        break;
                }
                case  0x18:                          //向下的键
                {
                        KeyFuncIndex=KeyTab[KeyFuncIndex].KeyDownState;
                        break;
                }
                //此处添加按键错误代码
        }
        //下面是执行按键的操作
        KeyFuncPtr=KeyTab[KeyFuncIndex].CurrentOperate;

        (*KeyFuncPtr)();     //执行当前的按键操作
}         //*/
/*-------------------------------------------------------------*/
unsigned char keyscan()
{
    unsigned char key;
        P2=0xFF;
        key=P2&0x38;
        delayms(8);
        //在这里加去抖动
        return key;
}
/*--------------------------------------------------------------*/
void int_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char key;
         key=keyscan();
         MenuOperate(key);
}
/*-------------------------------------------------------------*/
void main (void)
{
    LCD12864_init();
        ClearLCD();
        //开中断
        EX0=1;
        //设置电平触发方式
        IT0=1;
        //开所有中断
        EA=1;
        //
        MenuOperate(0);
    while(1)
        {
        }
}

注意dsn文件是仿真工程,是用Proteus7.5版本画的,所以只能用7.5才能正常运行,其他版本都不行

网友A:
一堆的错误啊。。。。没有子文件的.c文件?

网友B:
下载了,Proteus 8.6 运行屏幕无显示

网友B:
问题找到了,注释这个就行
/*  do
   {
      flag=LCD12864_DATA_PORT;
          LCD12864_DATA_PORT=0xFF;
   }while(!((flag&0x80)==0x80));
   */

网友C(2022-01-05):
你应该整理好,或者不要黑B,大家才好干。

网友D(2022-10-29):
用高版本Proteus出现黑屏,这个是修改后的完整版,供大家学习

网友E(2022-12-01):
引用 网友D:
用高版本Proteus出现黑屏,这个是修改后的完整版,供大家学习

谢谢分享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