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PCB封装内Jumper ID有什么用?

楼主(2021-11-16):
运行DRC检查,IC出现很多短路,而实际又没有短路,查看报告说是因为Jumper ID一样造成,看IC的封装管脚,每个管脚的Jumper ID都是1,将其全部修改为0之后,不再报错;
想问下,这个Jumper ID具体是用来干什么的?该如何设置?

网友A:
不要描述,不要截图,直接上传文件,别人一打开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B:
这个不完全汉化版,看的很头痛,不如直接E文版。。

楼主:
我看了一些视频教程,都没有人讲到过这个地方,我查了些资料结合自己的理解说下:
大家可以在PCB内双击器件焊盘即可看到里面有一项叫Jumper ID,即跳线ID,我估计如果没遇到问题很少有人去关心这个,一般默认都是0;我试了下,只要这个Jumper ID默认是0,软件不会去识别,也就不会报错;但如果是非零,那么当焊盘ID相同时,软件默认相同的ID焊盘是同一个Net,所以如果其中一个焊盘跟其它Net相连接,软件就会认为短路,所以会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些视频教程,都没有人讲到过这个地方,我查了些资料结合自己的理解说下:
大家可以在PCB内双击器 ...

真没有特别留意过,楼主的说法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