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给的任务完成慢,或者完成不了怎么办?有一个模块完成不了,程序写不出,缺少仪器

楼主(2021-11-16):
收到老板给的一个任务,有一个模块完成不了,程序写不出,公司示波器啊逻辑分析仪什么的都没有,大家说会不会被开除,尤其是刚上班没多久的,模块的资料在网上也是非常少的,相关例程几乎没有的。大家觉得会怎么样

网友A:
这就很麻烦了。

网友B:
找模块供应商支持

网友C:
这些东西又不贵,没有设备就是说明之前没人会用,没有资料就说明是你的蓝海,你坚持一下就是总工了。

网友D:
主动沟通,创造条件上吧!努力了没结果也是经历,BOSS心随能猜的准!一般只有一个事项还不到开除吧!若这样只能说这个BOSS不近情理了

网友E:
写不出来就写不出来喽,开发过程很常见啊,要么让老板换个资料多点的模块,要么给厂商联系方式

网友F:
顶不住就换一家,找个与自己能匹配的。

网友G:
别想这些有的没的 多想怎么解决问题 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就是 做成了是进步 做不成也是进步 你这种刚上班的 优势就是有的是时间尝试 大不了换一家再干 有啥了不起的

网友H:
找卖你模块的人,说项目要用几万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模块供应商支持

模块供应商说自己写

网友I:
连示波器都没有,这样的公司搞单片机开发?你还怕被这样的公司开除?
当年我在生产线做修理的时候,都有示波器用,搞开发的没有示波器,真的太累了
那传感器是不是你另一个帖子的SCD41传感器?那没有什么难的呀,那是IIC驱动的,跟24C02不同的只是它的地址或者命令是16位的,其它的操作是标准的IIC操作而已
会英文的直接看手册写代码,不会英文的先用翻译简单汉化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J:
我就是没有示波器全部搞完,就两个破万用表。!不过我是业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就是没有示波器全部搞完,就两个破万用表。!不过我是业余滴

向我这边,破万用表都是比较差的,示波器 就更加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模块供应商支持

模块供应商都难啊

网友K:
及时跟老板说明情况,老板好根据情况来安排,技术能力问题就直接问,设备没有那是老板的事。

网友L:
看datasheet啊。根据这个写程序,调试。

网友M:
我觉得吧,大可不必这样想,首先这是一个模块的话,硬件在出厂前应该已经测试好了,对于硬件的调试已经没有多大的要求了,大概也就就是接个线的问题,只要细心一点硬件存在问题的概率会很小,示波器这些东西可有可无。其次,问厂商要资料,仔细看使用说明,然后慢慢写程序就行了。你觉得boss要开就开了呗,如果公司还有其他人能做这个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向他请教,如果没有其他人能做的话,他怎么会掐灭你这最后一点的希望。

网友N:
别怂,示波器都没有咋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网友O:
找供应商要个DEMO程序说要测试一下,再参考供DEMO的程序写

网友J:
我就是靠想啊,想啊,想啊,想啊,想出来滴!!!

网友P:
检查原始合同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就是靠想啊,想啊,想啊,想啊,想出来滴!!!

唉,头都要想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动沟通,创造条件上吧!努力了没结果也是经历,BOSS心随能猜的准!一般只有一个事项还不到开除吧!若这样 ...

BOSS又不懂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模块供应商支持

模块供应商说是可以的,给了一个Arduino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想这些有的没的 多想怎么解决问题 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就是 做成了是进步 做不成也是进步 你这种刚上班的 优 ...

那也是啊

网友Q:
什么模块说出来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