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中PCB那些部分需要敷铜

楼主(2021-11-16):
请问一下在PCB中,CPU部分,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串囗AD转换电路,电机驱动部分,电源部分,显示按键部分。那些部分需要敷铜?

网友A:
基本都不需要,至多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可能铺铜

网友B:
在要散电路部分或易受干拢的电路部分要敷铜接地,大部分功率器件电路要敷铜散热,易受干拢的电路部分要敷铜接地防干拢.

网友C:
你需要理解,敷铜能达成什么目的。
通用的有两种:1、使用电场在敷铜区等电势(屏蔽电信号)。2、增大散热面积(增大允许的导通电流)。不常用的还有:增强板材硬度……。

网友D:
铺铜防止高频信号干扰、提高机械硬度,双面板需放置接地孔。
无源晶振下方、继电器等强电电路不要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