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操作系统的stm32的oled温湿度显示程序

楼主(2021-11-16):
实验结果

实验效果

实验效果

#ifndef _OS_H_
#define _OS_H_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signed char  os_i8;
typedef signed short os_i16;
typedef signed int   os_i32;
typedef signed long  os_i64;
typedef unsigned char  os_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os_u16;
typedef unsigned int   os_u32;
typedef unsigned long  os_u64;

typedef os_u32   os_stk;

/*******************************OS参数定义*********************************************/
#define OS_APP_MAX        15                                        //APP数量(1-255,含1个空闲APP,内存使用为N*(10~12)) bytes)
#define OS_APP_CLOCK             1                                                //APP时间切片,单位:1ms
#define STK_IDLE_SIZE     18                                        //空闲APP堆栈长度 (内存使用为N*4) bytes)

#define OS_APP_FLAG_MAX                3                                                 //0-255*8(内存占用:N/8(+1) bytes),==0时不使用,不占内存
#define OS_APP_MUTEX_MAX        2                                          //0-255(内存占用: N bytes)                                ,==0时不使用,不占内存
#define OS_APP_QUEUE_MAX        2                                                //0-255 (内存占用:N^2 bytes)                 ,==0时不使用,不占内存

#define _RAM_ALGO_        0                                                //0-rom,1-ram,算法数组保存位置。

#define OSClock_1US                         (SystemCoreClock/8/1000000) //OS 1us频率,(stm32f1--72MHz 8分频 = 9MHz,1us频率=9)
/**************************************************************************************/

//APP状态
#define APP_STATE_RUNNING    1
#define APP_STATE_PENDING    2

//系统布尔值
typedef enum
{
        OS_FALSE=0,
  OS_TRUE,
}os_bool;

//pend方式
#define        APP_BLOCK    0
#define APP_UNBLOCK  1

#if ( OS_APP_MAX < 16 )
#if ( _RAM_ALGO_ == 1 )
extern os_u8 BIT_MAP[16];
#else
extern os_u8 const BIT_MAP[16];
#endif
#else
#ifdef _RAM_ALGO_
extern os_u8 const BIT_MAP[256];
#else
extern os_u8 const BIT_MAP[256];
#endif
#endif

//APP控制块类型定义
typedef struct
{
        os_stk  *stk_ptr;  //APP栈指针 (必须是第一个)
  os_u32  delay_clock;//APP延时时间
        os_u8   state;                        //APP状态
        os_u8   prio;     //APP优先级
}OS_ACB;

extern OS_ACB os_acb_list[OS_APP_MAX]; //各个APP的ACB,数组方式(标号0-空闲APP,标号1-app_01--标号n-app_n)
extern OS_ACB *os_acb_cur;  //当前正在运行的APP
extern OS_ACB *os_acb_rdy; //下个即将运行的APP

//系统变量类型定义
typedef struct
{
        os_u32 clock_counter;      //系统时钟节拍累计变量
        os_u32 app_clock;//APP时间切片(为系统时钟节拍倍数,APP持续运行的时间
        os_bool print_sta;
        os_u8 lock_nesting;//APP切换锁定层数统计变量
        os_u8 int_nesting;//APP中断层数统计变量
        os_u8 app_cur_num;  //当前运行态APP的TCB组数标号
        os_u8 app_rdy_bit_tbl;
        os_u8 app_rdy_grp_bit_tbl;
}OS_SYS;
extern OS_SYS os_sys;//系统变量

//OS提供的打印输出函数
#define os_printf(fmt, ...) { os_lock();if(os_sys.print_sta==OS_FALSE){ os_sys.print_sta=OS_TRUE;printf( fmt, ##__VA_ARGS__); os_sys.print_sta=OS_FALSE;}os_unlock();}//OS提供的打印输出函数
//#define os_printf(fmt, ...) { os_lock();printf( fmt, ##__VA_ARGS__);os_unlock();}//OS提供的打印输出函数

void os_main(void);                                                                                                    //系统主函数(主要用来创建APP)
void API_os_core_enter(void);                            //关闭全局中断函数(在汇编中)
void API_os_core_exit(void);                             //打开全局中断函数(在汇编中)
void os_init(void);                                                                                                    //系统初始使化函数
void os_startup(void);                               //系统启动函数
void API_os_systick_init(void);
void API_os_systick_handler(void);                                                                                         //系统定时器中断函数(把此函数放在硬件定时器中断函数中)
void API_os_systick_on(void);
void API_os_systick_off(void);
void API_os_systick_irq_on(void);
void API_os_systick_irq_off(void);
void API_os_pendsv_init(void);
void os_user_init(void);                                                                                                    //用户代码初始化函数(用户的初使化代码放在此函数中)
void API_os_psp_reset(void);                              //PSP指针初使化
void os_scheduler(void);                              //APP调度器
void API_os_sched_pulse(void);                            //APP环境切换函数
void os_sched_and_switch(void);                       //APP调度并切换函数
void app_rdy_tbl_set(os_u8 app_num); //就绪列表置位表示 已就绪
void app_rdy_tbl_reset(os_u8 app_num); //就绪列表复位表示 未就绪
void os_app_rdy_num_update(void);//更新下个运行的APP
os_stk* os_app_stk_init(void* app,os_stk *topstkptr); //APP堆栈初使化函数
void app_ide(void);                              //空闲APP函数体
void os_app_create_idle(void);

//用户可用API
void os_app_create(void* app,os_stk *topstkptr,os_u8 prio);     //APP创建函数
void os_app_pend(os_u8 prio);                                                                                 //挂起优先级为prio的APP
void os_app_resume(os_u8 prio);                                                                         //恢复优先级为prio的APP
void os_lock(void);                              //APP切换上锁函数
void os_unlock(void);                            //APP切换解锁函数
os_u32 os_clock_get(void);                       //获取系统时钟节拍数函数
void delay_us(os_u32 us);                        //微秒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os_u32 ms);                               //毫秒延时函数
void os_delay(os_u32 tick);                      //APP延时函数

os_bool os_app_flag_pend(os_u8 blk_sta,os_u8 id); //blk_sta=0或APP_BLOCK阻塞,=1或APP_UNBLOCK非阻塞(返回OS_TRUE表示收到POST)
os_bool os_app_mutex_pend(os_u8 blk_sta,os_u8 id); //blk_sta=0阻塞,=1非阻塞(返回OS_TRUE表示收到POST)
os_u8 os_app_queue_pend(os_u8 blk_sta,os_u8 id); //blk_sta=0阻塞(不等于当前id则阻塞),=1非阻塞(返回队列序号)
void os_app_flag_post(os_u8 id);
void os_app_mutex_post(os_u8 id);
os_bool os_app_queue_post(os_u8 id); //返回OS_TRUE表示发送成功,OS_FALSE表示发送失败(队列已满)
#endif

Keil代码下载:
资料:http://www.51hei.com/bbs/dpj-21441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