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实现 按下按键执行某函数或语句,松开后停止执行这个函数或语句

楼主(2021-11-16):
在做一个51小车,用定时器扫描按键状态。来控制加速和减速。
想实现的功能是,按住加速按键,执行加速函数,同时LED亮,松开就不再加速,灯灭,跳出。
LED1=P1^0;
LED2=P1^1;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0;
  Timer0_Init();
  while(1)
  {
    Key_Value=getKey_Value();
    switch(Key_Value)
    {
      case 1:LED1=1;Speed_UP();break;
      case 2:LED2=1;Speed_Down();break;
    }
  }

我把case:改成
case 1:
{
      while(Key_Value==1)
      {
          Speed_UP();
          LED1=1;

可是还是一直在执行。应该如何修改呢?
下面是中断函数: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r0_Count=0;
    TL0=0x18;
    TH0=0xFC;
    Timer0_Count++;
    if(Timer0_Count>=20)
    {
        Timer0_Count=0;
        Key_Scan_Loop();
    }
}

这里是Key.c里的
unsigned char getKey_State(void)
{
    unsigned char Key_Num=0;

    if(Key_OpenHeadLights==0){Key_Num=1;}
    if(Key_BrakeMotor==0){Key_Num=2;}
    if(Key_SpeedUpMotor==0){Key_Num=3;}
    if(Key_BackMotor==0){Key_Num=4;}

    return Key_Num;
}
void Key_Scan_Loop(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NowState=0;    //按键现在状态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LastState=0;        //按键上次状态

    Key_LastState=Key_NowState;
    Key_NowState=getKey_State();

    if(Key_LastState==0&&Key_NowState==1)
    {
        Key_Number=1;
    }
    if(Key_LastState==0&&Key_NowState==2)
    {
        Key_Number=2;
    }
    if(Key_LastState==0&&Key_NowState==3)
    {
        Key_Number=3;
    }
    if(Key_LastState==0&&Key_NowState==4)
    {
        Key_Number=4;
    }
}
unsigned char getKey_Value(void)
{
    unsigned char Key_Temp=0;

    Key_Temp=Key_Number;
    Key_Number=0;

    return Key_Temp;
}

网友A:
void Key_Scan_Loop(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NowState=0;    //按键现在状态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LastState=0;        //按键上次状态
......
每进一次 Key_Scan_Loop 都将按键现在的状态和上次的状态清零 ?

网友B:
sbit Key=P1^0;

void Key_scan()
{
    static u8 i=0;

    if(Key==0)
    {
        if(i==0)
       {
            if(Key==0)
            {
                 i=1;
                //执行按下函数
            }
        }
    }
  else
  {
      if(i==1)
     {
         //执行释放函数
     }
      i=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Key_Scan_Loop(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NowState=0;    //按键现在状态

不是static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it Key=P1^0;

void Key_scan()

试过不行,按下按键无反应- -

网友C:
while(Key_value==1)这里改成

网友C:
while(Key_Value==1)改成 while(getKey_Value()==1)试下

网友D:
这个示例程序适合楼主要求,要按实际电路重新定义端口。
#include<reg51.h>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OUT1=P1^0;
sbit OUT2=P1^1;

unsigned char state=0;//按键操作状态

void key_scan()//按键扫描函数
{
        static bit sign1=0,sign2=0;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1=0,count2=0;

        if(!key1)
        {
                if(++count1>=500 && sign1==0)//count1/count2消抖依主循环周期取值,估测10~20ms即可
                {
                        sign1=1;
                        state=1;
                }
        }
        else
        {
                if(sign1==1)
                {
                        sign1=0;
                        state=2;
                }
                count1=0;
        }

        if(!key2)
        {
                if(++count2>=500 && sign2==0)
                {
                        sign2=1;
                        state=3;
                }
        }
        else
        {
                if(sign2)
                {
                        sign2=0;
                        state=4;
                }
                count2=0;
        }
}

void key_service()//按键服务程序
{
        switch(state)
        {
                case 1: OUT1=0; state=0; break;//任务完成state清0
                case 2: OUT1=1; state=0; break;
                case 3: OUT2=0; state=0; break;
                case 4: OUT2=1; state=0; break;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key_service();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while(Key_value==1)这里改成

试过 不行

网友E:
按照: 按下按键执行某函数或语句,松开后停止执行这个函数或语句
这个要求的话,不需要中断,不需要其他任何,只需要:
sbit Key = P3.2;    //假定你的按键是这个

void main()
{
    其他代码
{
     其他代码
if(Key)
{
       松开后停止执行这个函数或语句
}
else
{
        按下按键执行某函数或语句,
}
         其他代码
}
}

按这个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按照: 按下按键执行某函数或语句,松开后停止执行这个函数或语句
这个要求的话,不需要中断,不需要其他 ...

写错了  不是: sbit Key = P3.2
是  sbit Key = P3^2;  不过,反正是假定,应该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错了  不是: sbit Key = P3.2
是  sbit Key = P3^2;  不过,反正是假定,应该没有影响

谢谢哈,不过还是不行。要么就的按下去不亮,要么你就是一直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示例程序适合楼主要求,要按实际电路重新定义端口。

老哥,你这个是相当牛皮了。。。
感谢您!

但是还有一个不解之处。。。
就是我自己写的
main()
{
    if(Key_Value==1)
    {
        LED=0;
    }
    LED=1;
}

按道理无论按下没按下,LED=1这一步都会执行啊。为啥这样写,按下之后再抬起,LED还是=0呢?也就是LED=1这一步根本没有执行,新手非常不解。。。还请大神明示!!!

最后一个不解的地方就是,为何我把扫描函数放到定时器中断里,按键就失效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这个是相当牛皮了。。。
感谢您!
main()
{
    if(Key_Value==1)
    {
        LED=0;
    }
    LED=1;//此语句结束后跑飞
}

void main()
{
        while(1)
        {//永远约束在{}内
                if(Key_Value==1)
                {
                        LED=0;
                }
                else LED=1;
        }
}

扫描函数放到定时器中断里一样用,count1/count2消抖依中断周期取值,10~20ms即可。

网友F:
不要管按键,你能不能写出一个加速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描函数放到定时器中断里一样用,count1/count2消抖依中断周期取值,10~20ms即可。

谢谢,已经做到定时器里了。。。可以运行。。。那个LED=1,不执行的,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