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程序灯怎么不闪烁?

楼主:
我写的汇编
ORG  00H
       AJMP  M3102
       ORG  03H
       AJMP  FL
       ORG  30H
M3102: MOV  TMOD,#1
       MOV  IE,#81H
       CLR  P1.0
       SJMP  $
FL:  SETB  P1.0
      MOV  R0,#40
      ACALL  DEL
      CLR  P1.0
      MOV  R0,#20
      ACALL  DEL
       RETI
DEL: MOV  TH0,#3CH
     MOV  TL0,#0B0H
     SETB  TR0
     JNB  TF0,$
     CLR  TF0
     DJNZ  R0,DEL
     RET
灯怎么不闪烁?

tt

tt

ii

ii

网友A(2021-11-17):
编程还要多练啊,R1由串联改上拉。

网友B:
03H 是外部 中断0, 所以,要闪的前提是 INT0 要 低电平, 你能确定你给到低电平了么? 看你接的可变电阻,电压1.68, 1.68  很多单片机是不到触发中断的电压的。

然后, 按你 定时器和R0的设置来看,如果你晶振24M的话,时间有点短啊,感觉,看不出闪阿,按视觉暂留来讲,表现出来的就是常亮。,你先把R0变200,确保能看出闪了再说吧。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
你必须保证P32是低电平才行。

网友D:
写汇编,最初每句话都注释,你就明白了,看看文字和程序是否一样功能,很容易上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编程还要多练啊,R1由串联改上拉。

出学,好难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03H 是外部 中断0, 所以,要闪的前提是 INT0 要 低电平, 你能确定你给到低电平了么? 看你接的可变电阻, ...

好的,谢谢师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写汇编,最初每句话都注释,你就明白了,看看文字和程序是否一样功能,很容易上手的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DLR1不是 光敏电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LR1不是 光敏电阻吗

DLR1 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代码,LED要闪,你INT0就得低电平, 再维持代码不变的前提下,你如果不能保证 INT0得到低电平那么LED就不会闪。
另外,驱动LED闪的是P1.0,  AT89的,P1.0的输出能力,拉电流大概只有0.05mA 够呛推动三极管,如果上电高电平LED都没亮的话,我觉得,你LED是闪不起来的,建议用PNP管,或者干脆不用三极管,直接接LED,R1换1K, 也能点亮LED,毕竟灌电流能有8mA。你自己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