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1602lcd呈现双行显示还有程序错在哪里了指明一下谢谢

楼主(2021-11-16):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0xb0;
sbit RW=0xb1;
sbit E=0xb2;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void lcd_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1();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lcd[]="0123456789ABCDEFG";
   unsigned char lcd[]="HELLO WORLD!" ;
   unsigned char i;
   P1=0xff;
   lcd_int();
   delay(255);
   lcd_w_cmd(0x83);
   delay(255);
   for(i=0;lcd[i]!='\0';i++)
   {  lcd_w_dat(lcd[i]);
      delay(200);   }
          while(i);
   }
void delay1()
{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lcd_int()
{
   lcd_w_cmd(0x3c);
   lcd_w_cmd(0x0e);
   lcd_w_cmd(0x01);
   lcd_w_cmd(0x06);
   lcd_w_cmd(0x80);
   }
unsigned char lcd_r_start()
{
  unsigned char s;
  RW=1;
  delay1();
  RS=0;
  delay1();
  E=1;
  delay1();
  s=P1;
  delay1();
  E=1;
  delay1();
  RW=0;
  delay1();
  return(s);
  }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i;
  do{
       i=lcd_r_start();
           i&=0x80;
           delay(2);
         }while(i!=0);
       RW=0;
       delay1();
       RS=0;
       delay1();
       E=1;
       delay1();
       P1=com;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255);
           }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do{
       i=lcd_r_start();
           i&=0x80;
           delay(2);
         }while(i!=0);
       RW=0;
       delay1();
       RS=0;
       delay1();
       E=1;
       delay1();
       P1=dat;
       delay1();
       E=0;
       delay1();
       RW=1;
       delay(25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k;
for(k=0;k<i;k++);
}

楼主:
error C231: 'lcd': redefinition错误原因

网友A:
我觉得你还是先搞明白如何显示第一行的数据,然后第二行就是在选中位置的时候有一点不同罢了。

网友B:
   unsigned char lcd[]="0123456789ABCDEFG";
   unsigned char lcd[]="HELLO WORLD!" ;
这是毛意思 ?

楼主:
1602lcd显示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lcd[]="0123456789ABCDEFG";
   unsigned char lcd[]="HELLO WORLD!" ;
这是毛意思 ?

unsignedcharlcd[]=“HELLOWORLD”不带这一行上边的可以显示
让第二行显示helloworld!

网友C:
引用 楼主:
unsignedcharlcd[]=“HELLOWORLD”不带这一行上边的可以显示
让第二行显示helloworld!

不能定义相同名字的数组

网友D: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0xb0;
sbit RW=0xb1;
sbit E =0xb2;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r_start();
void lcd_i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lcd[]="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lcd1[]="HELLO WORLD!" ;
   unsigned char i;

   lcd_int();
   lcd_w_cmd(0x80);
   for(i=0;i<16;i++)
                lcd_w_dat(lcd[i]);
   lcd_w_cmd(0xc2);
   for(i=0;i<12;i++)
                lcd_w_dat(lcd1[i]);
        while(1);
}

void lcd_int()
{
        RW=0;
        E =0;
        lcd_w_cmd(0x38);
        lcd_w_cmd(0x01);
        lcd_w_cmd(0x0c);
        lcd_w_cmd(0x06);
}

void lcd_r_start()
{
  unsigned char s;
        P1=0xff;
        RS=0;
        RW=1;
        do
        {
                E = 1;
                s = P1;
                E = 0;    //使能
        }while(s&0x80);
}
void lcd_w_cmd(unsigned char com)
{
        lcd_r_start();
        RW=0;
        RS=0;
        P1=com;
        delay(10);
        E=1;
        delay(10);
        E=0;
}
void lcd_w_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_r_start();
        RW=0;
        RS=1;
        P1=dat;
        delay(10);
        E=1;
        delay(10);
        E=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a,b;
        for(a=i;a>0;a--)
                for(b=10;b>0;b--);
}

楼主:
哥们有isis的全图吗你用的是isis的几我这教室只有isis6和keil2
lcd的灯用的不是1602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有isis的全图吗你用的是isis的几我这教室只有isis6和keil2
lcd的灯用的不是1602的

ISIS 7 Professional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IS 7 Professional

好的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