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液晶屏幕的引脚CSA 、CSB不知道是干啥的?

楼主(2021-11-16):
我有一块20脚的12864液晶屏,但是我看它这引脚定义15、16脚是CSA 、CSB不知道是干啥的,我看很多资料说15脚是并/串行选择,16脚悬空。有的说15、16脚是半屏选取信号,不懂啥意思。请教各位大神师傅们这应该怎么接线啊,我想用串行输入。

12864

12864

引脚

引脚

引脚

引脚

引脚

引脚

网友A:
CSA  CSB为左右半屏片选控制  意思就是 比如A   控制屏的左边一半的显示区域 B右边  你这屏不带字库  试着用KS0108并口程序
#ifndef __12864_H__
#define __12864_H__

// LCD128*64 数据线定义
#define LCD12864DataPort P0 // LCD128*64 I/O 信号管脚

sbit di  = P1^0;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rw  = P1^1;                         // 读\写 选择
sbit en  = P1^2;                         // 读\写使能
sbit cs1 = P1^4;                         // 片选1,低有效(前64列)
sbit cs2 = P1^3;                         // 片选2,低有效(后64列)

sbit reset = P1^5;          // 12864复位

//****ks0108_12864驱动函数列表****

//开关显示
void SetOnOff(unsigned char onoff);

//选择屏幕
//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
void SelectScreen(unsigned char screen);

//清屏
//screen: 0-全屏,1-左屏,2-右
void ClearScreen(unsigned char screen);

//显示8*8点阵
//旋转90度:字模被竖着切分
//lin:行(0-7), column: 列(0-15)
//address : 字模区首地址
void Show88(unsigned char lin,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address);

//显示8*16字符
//旋转90度:字模被竖着切分
//lin:行(0-3), column: 列(0-15)
//character:字符代码(标准ASCII码)
void ShowChar(unsigned char lin,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character);

//显示一个汉字
//旋转90度:字模被竖着切分
//lin:行(0-3), column: 列(0-15)
//hzcode: 汉字代码(自定义的)
void ShowHZ(unsigned char lin,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int hzcode);

//初始化LCD
void InitLCD();

//****函数列表结束**** */

#endif

网友B:
好家伙没问清楚就下单,我玩arduino,没说什么驱动芯片的我一律不敢买

网友C:
屏分左右两块分别叫A、B,两者的操作方法完全一样,接线也一样(接在一起),只能CSA、CSB是分开来的。这样才方便你选择对哪一个进行操作。
选择了CSA,则对A屏进行操作,
选择了CSB,则对B屏进行操作,
两个都选,则对A、B屏都操作。

网友D:
如果是19264的屏,除CSA、CSB以外还有个CSC

网友E:
12864是被分成左右两个屏幕了, 被当作左右两个IC独立控制,所以需要有两个CS片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