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407zet6的电子手环程序 0.96OLED MPU6050 MAX30102 蓝牙

楼主(2021-11-16):
0.96OLED MPU6050 MAX30102 蓝牙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h"
#include "pwm.h"
#include "spi.h"
#include "iic.h"
#include "led.h"
#include "wk_up.h"
#include "key.h"
#include "rtc.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algorithm.h"
#include "max30102.h"
#include "max30102test.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ANO_TC.h"
#include "draw_api.h"
#include "featureset.h"
#include "test.h"

/*******************************************************************************
                                                        STM32阶段项目:电子手环
2021/10/27        完成部分底层驱动,移植OLED图形库,用于后面0.96寸屏幕的显示,编译通过。

2021/10/28        增加RTC,DHT11,WK_UP休眠唤醒(有BUG,按一下会触发多次)。

2021/10/29        完成MPU6050的移植,DMP移植,匿名上位机通讯(V2.6版本),其他版本的上
                        位机不不可用。

2021/10/30        完成OLED时钟显示界面,OLED图形库增加电量显示图标,信号显示图标,底层
                        驱动基本完成。

2021/10/31        完成屏幕显示的雏形,心率和设置功能未添加(后续完善),很多细节未处理
                        MPU6050必须要喊平稳才能校准。(后续增加MPU6050上传至更高版本的匿名上
                        位机),原因:高版本的上位机拥有更好看的图形化界面。

2021/11/1        完善时钟,计步,姿态逻辑模块功能。移植MAX30102(测试未通过,初始化无
                        反应),之前用轮询扫描按键,系统响应太慢,修改成外部中断。
                        计划:增加蓝牙设置时间,亮度,定时息屏,抬起唤醒(屏幕由灭到亮,实际
                        还没有休眠),闹钟功能。

2021/11/2        完善蓝牙设置时间,亮度,息屏,闹钟,休眠,抬起唤醒,跟随旋转。
                        待完善:心率,按键设置功能。
                        按键设置功能:亮度、时间设置已完成。
                        待完善:日期设置,心率。

2021/11/3        完成设置功能,修复菜单循环显示出现乱码问题。
                        待完善:心率检测。

2021/11/4        心率驱动完成,逻辑实现完成,项目基本完成。
*****************************************************************************/
/*******************************************************************************
实现功能:OLED显示,按键切换功能,抬起唤醒,自适应切换屏幕,心率血氧测量,计步功能。

实现过程:用STM43F407ZET6作为主控芯片,采用外部中断检测按键,用来切换功能,利用RTC
                  得到当前时间和日期,利用MPU6050姿态传感器采集数据,经过姿态融合结算出欧
                  拉角,分析欧拉角的值得到当前的状态,判断不同状态要进行不同的处理,驱动
                  MAX30102得到心率血氧值,使用UART2连接蓝牙与手机通讯,自定义手机的发送格式
                  利用串口中断接收手机发过来的指令,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判断,并执行相应的功能。
*******************************************************************************/

#define ANO_OK                 0                //开启上传功能则将此宏改为1

extern void OLED_ShowBatteryRatio(u8 x,u8 y,u8 ratio);
extern void OLED_ShowSignal(u8 x,u8 y,u8 strength);

//函数声明
void MySystemInit(void);        //各种外设的初始化
void TestTask(void);                //测试函数,测试使用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MySystemInit();//系统初始化
        while(1)
        {
                MainShow();
        }
}

//各种接口初始化
void MySystemInit(void)
{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USART2_Init(9600);                        //蓝牙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EXTI_InIt();                                //按键中断初始化
        WK_UP_Init();                                //开机时按下KEY2按键,非正常开机,直接进入休眠状态
        InitGraph();                                //OLED初始化
        OLED_ON();

        ClearScreen();
        DrawBitmap(0,0,Panda,128,64);//显示开机画面
        UpdateScreen();

        Tim6_Init(100-1,840-1);                //为图形库提供1ms时钟节拍
//        W25QXX_Init();                                //Flash初始化
//        AT24CXX_Init();                                //EEPROM初始化
        maxim_max30102_init();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while(mpu_dmp_init())                //初始化MPU DMP
        {
                LED2 =! LED2;                        //若DMP初始化不成功,则LED2闪烁 每隔200ms
                delay_ms(200);
        }
        ClearScreen();//清屏
        printf("system init ok \r\n");
}

/*************************************************END*******************************************************/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最近刚开始接触到MAX30102,苦于店铺给的资料太杂,写的头都要秃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