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编写并烧写程序?

楼主(2021-11-16):
现在一些基本零件都买回来了,对于编写stc系列单片机又产生了以下疑问:1.编写程序使用C语言,使用什么编译软件呢(看教程是keil)
2.编写完成后,是否要将.h转换为hex文件
3.最终是否要用stc-isp进行烧录(如图提示程序过大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建议用Keil 5来写,可以自动生成.hex文件,注意用的是c51语言哦;
烧录的话我自己用的是普中科技,华中软件上有免费的。

网友B:
如果你是看着教程学的,最好,一开始教程用什么,你也用什么,假如教程比较老,用的是Keil2, 你最好一开始也用Keil2,方便一一对照,没有必要追求高版本,最初阶段,KEIL的任何版本都能胜任,关键是你要能快速上手,HEX文件,是烧录必须的,任何版本的KEIL编译的时候,都能自动生成,STC的话,最终是要STC-ISP来烧录的,程序过大,是指比你单片机最大储存空间还要,无法正常烧录。如果你自己看着教程写程序的话,是不会程序过大的。随便抄人家程序的话,是可能极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看着教程学的,最好,一开始教程用什么,你也用什么,假如教程比较老,用的是Keil2, 你最好一开始 ...

那还请问大佬,程序过大之后提示被移到那个什么eeprom区之后,单片机是不是离了电脑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B:
程序不能过大,移到Eeprom区,和抛弃没什么区别,基本不能正常运行。和离不离电脑没有关系。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小程序,或者改大单片机。

网友C:
买一个开发板先熟悉,对于STC建议购买STC15F带硬仿真。
虽然STC的硬仿真不太好用,但比没有的好。

网友D:
1.我用的编译软件是keil5
2.编写完成之后编译,在keil5点击魔法棒选择output勾选生成hex文件
3.烧录的话普中自带的软件比较适合新手,简单易上手

网友E:
程序过大就是容量超的,你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F:
1、用任意一种文本编辑器,编写程序,程序必须按照某个规则来写。假设这个规则叫 GZ,程序是CX。【编写】
2、用认识GZ平台,将CX翻译成单片机能认识的二进制代码,假设叫 CX-BIN。【编译】
3、用一个能够与单片机通讯的硬件机构,将CX-BIN传输到CPU中。【烧录】

网友G:
①初步使用keil 5就行,之后可以尝试IAR。 ②.hex是目标代码,也就是单片机的执行代码,是给机器用的而.c是源程序,是给人看的。编译器(如keil),它的集成环境可将.c直接生成.hex 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生成 .hex 文件格式不对,查一下keil 软件编译设置可能不对。另一种是所选单片机型内部flash-rom容量不够大,而烧录的.hex文件存储容量超过了单片机的rom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