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单片机I/O接口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1-11-16):
如图,单片机是C8051F020,因为是调试阶段,蜂鸣器接口引脚为P1^7,再调试时,按钮一按就响,能不能把这个位模式改一下,使它即使程序让这个位得电,该位也不会有输出。这样调试就很安静。不会打扰别人。已知该位有三种模式,推挽模式,漏极开路模式,弱上拉模式。。。。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把蜂鸣器部分电路图展示一下。

网友A:
既然是调试阶段,在程序里把蜂鸣器响注释掉不行吗?

网友B:
调试阶段,把蜂鸣器换成LED这是比较常规的套路。既能确定正确得电动作了,又不会扰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蜂鸣器部分电路图展示一下。

没有电路图哦,这个板子时拿的人家的。我根据它现有的程序做修改然后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调试阶段,在程序里把蜂鸣器响注释掉不行吗?

蜂鸣器涉及的程序有几十行,太繁琐。想着能不能再IO口这边做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阶段,把蜂鸣器换成LED这是比较常规的套路。既能确定正确得电动作了,又不会扰民。

对的,这个想法很棒。你提醒了我。但是我说的IO口加入要修改,利润上应该也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试阶段,把蜂鸣器换成LED这是比较常规的套路。既能确定正确得电动作了,又不会扰民。

这是C8051F020的PDF,我想用IO口设置它的功能,让它始终处于开路状态。

网友B:
从手册上看, 就算改成模拟输入,也能强制输出,所以,你这想法要落空了。

所以,建议,你把 蜂鸣器的引脚 比如 Beep 的 sbit  注释掉
然后 bit 一个空的变量 叫 Beep
那么,蜂鸣器也就不会响了,多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手册上看, 就算改成模拟输入,也能强制输出,所以,你这想法要落空了。

所以,建议,你把 蜂鸣器的引 ...

我把蜂鸣器的两根线用烙铁拆掉了。。。
一开始我用的是P27做蜂鸣器的引脚,下载进去是不响了。但是后来想想怕有意外觉得不安全,干脆把线拆了。

网友C:
1、将蜂鸣器改用LED灯替代。
2、将端口设置成高阻态。

网友D:
P1MDOUT |=0x7f;//P1.7设置成开漏输出
SPEAK=0;
这样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