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伙在操作新的芯片多久能上手

楼主(2021-11-16):
比如一款芯片的什么什么外设,有的有库函数,有的没有,还有有的外设需要开什么特殊的寄存器什么的,大家上手熟悉一款新芯片需要多久。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半天。。。

网友B:
取决于,手册里有多少东西和同类产品不同,有没有函数库不重要,重要的是特殊寄存器的介绍是否详细,有没有寄存器总揽,加详细列表。
基本上手册看完的时候,就是能上手的时候了。只要把你另一款熟悉的芯片上,做过的最复杂的项目移植到新的芯片,正确动作了,就说明,你熟悉了。

网友C:
看个人的用心程度和个人学习能力吧,后者更重要,因为基本每个人都会努力,但得到的却不一样
如果是芯片使用一些常用的通讯协议,比如IIC,那就看芯片复杂程度
我以前学会了24C02之后,去用SH1106驱动的OLED,花了差不多五天,当然,不排除有人两三个小时就会用的,主要是本人智商不怎么在线
如果是功能并不多的芯片,比如DS3231,基本上就是顺着数据手册,复制代码,几个小时就能上手了
如果是上手新的单片机(8位机),那第一次换单片机(很多人是从8051开始学的),可能要十来天,但用过两种单片机之后,一般来说,C语言的话一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上手
汇编的话,10天左右上手

网友D:
STM32 有例程很快就可以上手, 没有那就不好说多长时间了. 还是51单片机来得快

网友E:
这个真没有一个定论,新芯片先找其相应开发板熟悉(若有),这样上手比较快。

网友F:
要是懂得MCU底层,上手快,且实用快。

要是不知道,那么就算编译得了例子,想修改、或另作他用,都很难。

网友G:
这要看它和上一个单片机有多大的不同,对新芯片的熟悉程度等等。 所需的时间各不相同,从几个小时到几天、几周不等。

网友H:
这玩易还是看人罢。
有人学开车3天就会,有人3个月才将就,和这个一样。

网友I:
学会寄存器,2天时间没问题

网友I:
2天吧!学会看寄存器

网友J:
对我来说取决于手册写的详细程度 很多写手册的认为我知道的你们就应该也知道 不用说

网友K:
下两天怎么电脑上就没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半天。。。

下载了两天怎么电脑上就没了

网友L:
如果精通单片机原理,会汇编。可以立即上手。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如果精通单片机原理,会汇编。可以立即上手。

前辈这回答基本就是裸的拉仇恨 哈哈

网友M:
大学本科期间 靠视频自学 2个月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