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检测电路

楼主:
一种光耦检测电路,正常光耦LED闪烁。

网友A(2021-11-17):
电路真是精妙,今天又学了一招

网友A:
很巧妙的电路,为了方便分析我们暂时认为C1是无极性电容且定义为电流从上往下为充电反之为反向充电(放电)。刚上电时由于C1没电所以电流的路径为R1-C1-R2-GND。

图1  灯关闭时的电流路径
随着电容充电光耦PIN1的电压会慢慢升高(UPIN1=UC1+UR2),当到达开启电压后光耦微微打开;于是乎有大量电流沿着发光LED-光耦后级-C1-光耦前级-GND,这个电流一方面给C1反向充电,另一方面使光耦开启地更猛烈这是个正反馈过程。

图2  灯开启时的电流路径
这个过程中光耦PIN1的电压会被内部二极管钳位在比开启电压略高的一个值上,随着C1反向充电PIN3的电压会急剧升高(UPIN3=UR2=-UC1+UPIN1),进而导致发光二极管无法导通;在LED灯关闭的瞬间虽然电容电压UC1不会变化,但是电流路径会瞬间由图2转化为图1且UR2会瞬间降低;所以UPIN1和UPIN3都会有一个瞬间的降低导致光耦关闭,然后再来一遍。

网友B:
好贴!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
我手头有几个光耦,有了这个检测电路,太好了,多谢楼主!

网友D:
学习一下,光耦如何检测好坏

网友E:
灯关闭时的电流路径没看懂

网友F(2022-01-14):
又祥细查阅了资了,有些光藕的电流系数不大于1,不能用。电流系数是光藕输出端电流比输入端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灯关闭时的电流路径没看懂

给电容充电回路。当电容上电压超过二极管导通电压时,电路翻转,导通。

网友G:
仿真,真的可行,简单精妙电路,有波形供大家分析

网友H:
电路确实妙,没想到。

网友I(2022-02-23):
确实简单精妙,好电路

网友J(2024-01-12):
很好很好,也学习做一个

网友K(2024-06-08):
非常实用的电路,学习了。谢谢提供。

网友L:
要注意LED导通的压降,最好采用红色LED,它的压降是2V左右。不要采用接近5V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