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24L01+P的有效通讯距离,谁测试过?

楼主(2021-11-16):
实测24L01+P的有效通讯距离,谁测试过?
想用2401做室外的遥控开关  考虑双向通讯和价格打算用2401+P的那种 大家觉得合适吗? 有没有tb卖家说的那种通讯距离真的可以达到1000+米?或者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模块推荐一下吗?(TB在8块以内的,越低越好)

网友A:
通讯距离受环境影响较大,有的频段可以实现越洋通讯

网友B:
有款外置天线,直线距离估计有500米有效。

网友C:
空旷地形做到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有PA放大+天线接收的。

网友D:
远距离数据量小应该考虑低频,433M或者使用LORA

网友E:
大功率。个人不能用,没必要,,,,,另,利用手机网络,全球都可以控制到

网友F:
号称多少米的,室外取半,环境复杂的再对折,这样的距离工作起来相对靠谱。
当然,说明书上写的最大也可能实现的,广告里说的更是可以有,就是工作起来有时不靠谱而已。

网友G:
这东西2.4G受环境影响很大,和通信速度关系也很大,对距离不要有过高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