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所有寄存器都是可读的吗?

楼主(2021-11-17):
我找了很多资料好像都没有明确说明STM32所有的寄存器都是可读的,所以想问下。或者是有说明但是我看漏的,有谁知道的话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是的,也有只写不可读的,如端口置位/复位控制寄存器,就是只写的,而且只能写1.

网友B:
不是的,有只写也有只读的

网友C:
不是的,有些寄存器只有厂家才知道

网友D:
建议,用之前再查一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也有只写不可读的,如端口置位/复位控制寄存器,就是只写的,而且只能写1.

哦哦哦,了解了

楼主:
了解了,多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