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绿色灯在电路上不亮,但是焊下来 正负极用纽扣电池短接一下,就亮了

楼主(2021-11-17):
LED绿色灯在电路上不亮,但是焊下来 正负极用纽扣电池短接一下,就亮了, 在电路上也正常亮了,为什么,难道需要激活一下

网友A:
贴片还是直插? 可能是焊接或电压不当导致损坏,具体请提供下照片。

网友B:
直插的话,可能焊接时引脚折过,折的时候,超过了规定范围造成内部正负极碰了变成假短路, 造成不亮,拆得时候恰好弯折引脚归为,就又亮了.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如果是直插LED切记,弯折要控制在引脚上两个界限位以下。

网友C:
LED没有需要激活的说法,多数是楼主接反、虚焊或LED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D:
已经内伤了

网友E:
当然是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F:
可能是假焊或者接触不良,下次再遇到这个问题可以先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是否达到工作电压,如果达到电压但是不亮再检查下电流,如果有程序控制最好还是检查一下代码,有些诡异的bug出现在程序的可能性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