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串口显示加+MVAndroidchart图表

楼主(2021-11-17):
1.串口使用

    private fun openSerialPort(){
        serialPortFinder = SerialPortFinder()
        serialHelper = object : SerialHelper() {
            override fun onDataReceived(comBean: ComBean) {
                runOnUiThread {
//                    Toast.makeText(
//                        baseContext,
//                        FuncUtil.ByteArrToHex(comBean.bRec),
//                        Toast.LENGTH_SHORT
//                    ).show()
                    /*
                    * TODO 将获取的数据进行列表适配
                    * */
                    map = HashMap()
                    (map as HashMap<String, Any>)["Value"] =comBean.sRecTime + ":   " +
                            ByteUtil.hexStringToString(ByteUtil.bytesToHexString(comBean.bRec))
                    list.add(map as HashMap<String, Any>)
                    Handler(Looper.getMainLooper()).postDelayed({
                        /**
                         * 列表数据的溢处理已经适配
                         * */
                        if (list.size>12){
                            map = list[0]
                            list.remove(map)

                        }
                        initAdapter()
                    }, 300)

                }
            }
        }

        //获取串口地址
        val ports = serialPortFinder!!.allDevicesPath
        //设置波特率地址
        val botes = arrayOf(
            "0",
            "50",
            "75",
            "110",
            "134",
            "150",
            "200",
            "300",
            "600",
            "1200",
            "1800",
            "2400",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
            "115200",
            "230400",
            "460800",
            "500000",
            "576000",
            "921600",
            "1000000",
            "1152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4000000"
        )
        val spAdapter = SpAdapter(this)
        /*
         * TODO 适配下拉列表(串口地址)
        * */
        spAdapter.setDatas(ports)
        binding.spSerial.adapter = spAdapter
        binding.spSerial.onItemSelectedListener = object : OnItemSelectedListener {
            override fun onItemSelected(
                parent: AdapterView<*>?,
                view: View,
                position: Int,
                id: Long
            ) {
                serialHelper?.close()

                serialHelper?.port = ports[position]

                binding.EditText1.setText(ports[position])
                binding.open.text = "关闭串口"

            }

            override fun onNothingSelected(parent: AdapterView<*>?) {}
        }
        /*
         * TODO 适配下拉列表(波特率地址)
        * */
        val spAdapter2 = SpAdapter(this)
        spAdapter2.setDatas(botes)
        binding.spBote.adapter = spAdapter2
        binding.spBote.onItemSelectedListener = object : OnItemSelectedListener {
            override fun onItemSelected(
                parent: AdapterView<*>?,
                view: View,
                position: Int,
                id: Long
            ) {
                serialHelper?.close()
                serialHelper?.setBaudRate(botes[position])
                binding.EditText2.setText(botes[position])
                binding.open.text = "关闭串口"

            }

            override fun onNothingSelected(parent: AdapterView<*>?) {}
        }
    }
    override fun initListener() {
        //打开串口
        binding.open.setOnClickListener{
            try {
                serialHelper?.open()
                binding.open.text = "打开成功"
                showToast("打开成功")

            } catch (e: IOException) {
                e.printStackTrace()
            }
        }
        //发送消息
        binding.send.setOnClickListener{

            if (binding.radioGroup.getCheckedRadioButtonId() == R.id.radioButton1) {
                if (binding.SendText.text.toString().isNotEmpty()) {
                    if (serialHelper!!.isOpen) {
                        serialHelper!!.sendTxt(binding.SendText.text.toString())
                    } else {
                        showToast("搞毛啊,串口都没打开")
                    }
                } else {
                    showToast("填数据吧")
                }
            } else {
                if (binding.SendText.text.toString().length > 0) {
                    if (serialHelper!!.isOpen) {
                        serialHelper!!.sendHex(binding.SendText.text.toString())
                    } else {
                        showToast("搞毛啊,串口都没打开")
                    }
                } else {
                    showToast("填数据吧")
                }
            }
        }

        //toolbar返回按钮监听
        binding.toolbar.setNavigationOnClickListener { finish() }
    }

项目地址:HTTPS ://gitee.com/herui12/教MVAndroidc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