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V2系统提示找不到SWIM

楼主(2021-11-17):
用ST-LINK/V2下载ST-STM8S003F3P6(TSSOP20) 系统提示找不到SWIM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A:
重启编程软件、插拔STLINK、重启电脑,ST-LINK很难用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建议换个,st-link确实不咋稳定,原因很多,用管理员权限重新安装驱动,重启设备,反复插拔等,一般能解决问题,再就是兼容性等。

网友C:
检查你的线,基本上是由于线没接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