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画一个这种上位机界面,不知道用什么软件?

楼主(2021-11-17):
想DIY一个可调电源,界面想整得花里胡哨,华而不实,感觉好有料的样子,但不知道用什么软件,上网找了好久也没一个确定的答案,PS估计行,但人太懒,感觉PS太花时间
就想一个,有没有什么软件相对简单一点的,大概能整出这个效果就行

网友A:
开发软件里面直接画吧,图片都是不动的,界面标签都的能动,按键还得有动态

网友B:
VB6.0 加 Iocomp 工业4.0工控仪表图表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软件里面直接画吧,图片都是不动的,界面标签都的能动,按键还得有动态

开发软件是个简单软件,没有其它功能,只有控件而已,图片得自己加
大概界面就是这种,只是觉得太单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6.0 加 Iocomp 工业4.0工控仪表图表控件

不是电脑上位机,串口屏而已,厂商有自己的编程软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电脑上位机,串口屏而已,厂商有自己的编程软件

这得找美工 和用啥软件关系不大 你那范例图串口屏的软件也能做 但不看见你发那图我一点都想不出

网友D:
VB、C#、C++、JAVA、QT、C++、都可以做到。
电脑上位机用c#比较快。
在STM32上面运行可以用emWIN去设计。
还有另外一个UI控件差不多。
学习和使用其实不建议用串口屏,使用串口屏始终都是受制于人,虽然用起来简单,但是相当于把显示这一块给了别人做,必须要购买别人的串口屏,而且价格也不低。

网友E:
用delphi做个界面比较容易。

网友F:
Visual Studio C++ 或 易语言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VB、C#、C++、JAVA、QT、C++、都可以做到。
电脑上位机用c#比较快。
在STM32上面运行可以用emWIN去设计。 ...

就想DIY一个可调电源而已,不是量产的产品,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用串口屏就是为了省事和装b,里头有没有技术含量先不说,我这包装得要外表上告诉别人"我很有料"

网友G:
你必须训练一个编程软件。除楼上给出的之外,还可以用比较易得的软件:EXCEL,你想不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软件是个简单软件,没有其它功能,只有控件而已,图片得自己加
大概界面就是这种,只是觉得太单调而已
...

组态屏 串口屏都有对应的开发工具啊,都是可视化的控件,想好看点还的有点美术功底
反正我画的按钮自己都看不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VB、C#、C++、JAVA、QT、C++、都可以做到。
电脑上位机用c#比较快。
在STM32上面运行可以用emWIN去设计。 ...

串口屏的不足我认为主要是不够灵活 对于很有想法的人不足以发挥 其他方面还好

自己搞屏 全彩还4寸以上 还要各种图形都刷的流畅 还能自己算曲线啥的 其实开发量挺大的 自己造下来硬件也不比买个便宜多少 开发时间还长很多 何必呢

我是搞了不短时间屏幕 感觉图形这东西很大程度上和屏幕 种类 关系都不大 反而是创意占主要 满屏写值12864就干了 何必用图形屏呢 图形屏不就图个好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组态屏 串口屏都有对应的开发工具啊,都是可视化的控件,想好看点还的有点美术功底
反正我画的按钮自己 ...

同你

网上随便搜个图标看着都蛮漂亮 自己画的咋就那么寒碜呢 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H:
需要windows编程,VC需要点基础,VB容易些,还能随便加个数据库,把数据存储一下。其实,建议你写个手机app,还可以用蓝牙串口连接,显得有点高级。网上搜一下APP INVERTOR ,给幼儿编写手机程序的,可以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屏的不足我认为主要是不够灵活 对于很有想法的人不足以发挥 其他方面还好

自己搞屏 全彩还4寸以上 ...

串口屏不灵活?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的
串口屏对比于12864或者OLED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界的
在DIY这一块,先不说图片好看不好看,就操作而言,根本就是不一个级别的
最主要就是省事,一旦上手,它可比12864好用多了
至于成本,我都说了,这是一个DIY自己用的玩意,60块的串口屏和20块12864,这40块钱........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串口屏不灵活?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的
串口屏对比于12864或者OLED简直就不是一个世界的
在DIY这一块,先不 ...

用PS 咯,花里胡哨,华而不实,各种显示效果,做一张默认显示,一张切换显示。

网友J:
LabView比较简单,上手快。

网友K:
用 易语言了

网友L:
简单方法就是背景图  PS好了之后其他的东西全部按照相应的位置进行调整就可以了,应该是最简单的了,其他空间只要保持背景透明就好了

网友M:
Labview吧,比较容易操作。但也可以用其他软件,比如说Visual Studio C++ 或 易语言 等,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接受程度。

网友N:
你那个图片像是labview写的,你想要自己在单片机实现的话,1、用串口屏,串口屏一般有自己的上位机工具,把图片界面设计好,然后拖控件就可以了;
2、自己实现,比如emwin,自己设计界面,也可以,只不过对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和ram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