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单片机(spwm驱动波形有毛刺)

楼主(2021-11-17):
用msp430f149写的spwm单极性驱动,spwm数据通过spwm表格生成工具生成。20k的载波,50HZ的基波,50uS占空比变换一次,将spwm驱动换成TDS2285的两路输出,硬件主回路不变,波形很好。可以确认应该就是自己写的spwm程序有问题,用示波器观测spwm的波形,再进行测量反算,发现输出的spwm方波第8,9个与实际不符合。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修改了,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或者给个实际验证过的msp430f149的spwm程序参考下

波形过零点位置有毛刺

波形过零点位置有毛刺

细节放大

细节放大

网友A:
这方面还确实不怎么接触,挺陌生,

网友B:
与负载的性质有关(RLC),包括工作电流。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极性转换时的程序没有处理好,写spwm程序需要对定时器的理解深一点,最后也是请教了公司的技术总工才完成,多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C:
对极性转换时程序了解不多,但感觉是定时器问题,可以换频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