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控制LCD12864屏问题

楼主(2021-11-17):
这些是卖家给的文件(我真的看不出来有什么用,但是听课说要看里面的pdf才能控制引脚,特此求助大佬)
问题:
1.文件中IIC实例中对于C51的示例每段都是什么意思(333.c是我测试写的不用管):
I。是否有了include需要的文件,就可以在正在编写的文件里直接调用别的文件里定义的方法:
II。这种写法是否意思为lcden控制单片机的P3.4引脚: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2.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是缺少什么吗):
3.如何根据卖家提供的PDF中信息进行编程(不知道哪些是有用的)【PDF在这里:

网友A:
这个是SSD1306的驱动
论坛上有现成的程序
看一下你这个资料里面的 OLED.C就知道了
你这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你不觉得好像少了语句后面的冒号吗?    ;

网友B:
给你的应该是驱动程序,你可以拿来修改,以此显示你想要的东西,另外你说的那个就是来控制引脚的,而且就如一楼说的,后面少分号

网友C:
里面左侧的文件结构来看, OLED.C 不像是被 INCLUDE 的 更像是被添加为混编的,即和Main.C不是从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了。

网友D:
有例程就别急着写自己的 C 程序,先研究例程

网友E:
对于第二个报错问题,可能是你安装时没有用C51,而是选择的ARM。或者,你安装时没有根据破解激活流程,首先管理员权限打开keil软件~file~license Management,复制CID到激活工具,生成指令,回到keil软件激活

网友F:
你用的是keil5,是ARM的,不是C51,不能编译51单片机的程序的,要用keil4,然后添加头文件